我的W530,开机黑屏了。开机响3声。还有必要折腾吗

楼主(2024-03-11):
我的W530,开机黑屏了。开机响3声。还有必要折腾吗

换了 显示器排线 显示器

现在已经拆成了一堆零件

网友A:
这种小毛病内存橡皮擦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毛病内存橡皮擦一下就好了。

您好 这位老兄,现在的问题 似乎是开机黑屏。我怀疑是不是显卡 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位老兄,现在的问题 似乎是开机黑屏。我怀疑是不是显卡 坏了

响三声据查可能是内存。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忘了扔在哪里了。好像这些机器有两套显卡吧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上的朋友热情指导!
我这里继续看看

换了个屏 190 一条排线20 不行的话 我打算仍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上的朋友热情指导!
我这里继续看看

楼主,这个电脑我还找不到能代替它的,它的显示屏太舒服好用了,你再抢救一下试试,以其扔垃圾桶,不如发来给我当备件吧!

网友B:
楼主是在我们论坛邮购部买的吗?

可以寄给我们维修,不会很贵的,不用担心。报价后也可以不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我们论坛邮购部买的吗?

可以寄给我们维修,不会很贵的,不用担心。报价后也可以不修的。 ...

多谢,是我在51nb上面,很多年之前买的。
我刚刚拆的七零八落了。。。放在一边了,正在将硬盘接入USB-MINISATA 导数据,我考虑一下看看怎么处理。如果可行,我再联系邮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