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定时器捕获

楼主(2024-03-11):
请问stm32f407定时器捕获外部脉冲,最大能够捕获多大频率的脉冲;
20MHZ左右的脉冲可以捕获计数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计数器工作在编码器模式,时钟168超频到184,光电编码器,2500线物理刻度,使用tim5稍加滤波措施,最高转速885左右,一直想搞到1000转以上,无奈上不去了。单片机干一般的指标是很方便,但终究不能替代FPGA,同样的状况fpga的速度起码快3倍,所以非要较劲不如直接用fpga。

网友:
407我测试捕获过4M或者8M的,具体忘了。
距离短,走的差分线,没有丢脉冲。

网友:
1000/60*2500*4=625000=625K,7楼都可以到4M,打个折,2M,1000的转速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