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高德红绿灯倒计时功能,竟然不是连入交警系统获取数据的?!

楼主(2024-03-11):
竟然是分析历史数据,使用AI功能做出的分析和结论。

网友A:
一个路口,假如当时没有车辆,或者就几辆车,怎么来大数据分析推断出红绿灯时间

网友B:
应该不是无线联网。我用百度地图,提前减速好有用

网友:
估计一些小城市没有API可以获取数据时是用的这个技术,我试过在一段只有斑马线没有红绿灯的路段高德居然也显示红灯倒计时,吓得我到处张望,以为交警把红绿灯藏在不起眼的地方坑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路口,假如当时没有车辆,或者就几辆车,怎么来大数据分析推断出红绿灯时间 ...

不是每一个有红绿灯路口都有显示的,只有有分析结果的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无线联网。我用百度地图,提前减速好有用

是高德的服务器跟交警系统的服务器联网和读取数据。

网友:
遇到过马路中间放一个太阳能的临时红绿灯,它也可以提示时间

网友:
如果都没有人开着流量用高德地图,估计这个功能就废了。我这边测试的是车流量较小的红绿灯时间大部分是不准的,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相对比较准

网友C:
这个倒也有可能,因为红绿灯的亮灭时间基本都是固定的。在有一定车流量的路口,车主开了导航,高德采集足够多的数据,AI模型能够算出红路灯的亮灭时间。然后在根据每个车主的路口停止启动时间计算偏差。不过,这也充分说明高德在后台上传了你所有的行程信息,包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停车,什么时候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路口,假如当时没有车辆,或者就几辆车,怎么来大数据分析推断出红绿灯时间 ...

红绿灯的交替周期是相对固定的,汇总多辆车的启停规律,AI不停学习和修正,就能实现准确读秒
如果车真的超级少,那就实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也有可能,因为红绿灯的亮灭时间基本都是固定的。在有一定车流量的路口,车主开了导航,高德采集足够 ...

这个是无解的。你要获取路况,就必须上传位置;为了评估路况状况,就要上传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也有可能,因为红绿灯的亮灭时间基本都是固定的。在有一定车流量的路口,车主开了导航,高德采集足够 ...

现在很多路口的红绿灯控制不是固定时间的,城市大脑听说过吗?根据各路口的车流情况动态调节红绿灯的时间。导航软件要去AI算这个时间根本没办法

网友:
有些红绿灯本身没有时间倒计时的,它也能显示时间出来。

网友:
有些红绿灯还会根据车流自动调整时间的,比如快红灯了,还有不少车辆正通过,又自动增加几秒钟让车辆先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路口的红绿灯控制不是固定时间的,城市大脑听说过吗?根据各路口的车流情况动态调节红绿灯的时间 ...

,也不是每个红绿灯路口都能显示倒计时,只有后台采集足够多的数据,而且AI算出的时间基本固定,才给你显示倒计时。况且这个功能本身也不是很准,前面不是有坛友遇到乱显示的么。

网友: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接入交通系统的,有一部分是自己算出来的

网友:
难怪,有时候准,有时候误差很大

网友:
有时候误差很大

网友:
现在用导航的人不是很多了,好几次显示红色拥堵的,走到跟前不赌.....也就是预测的而已。
我现在也是一般不开了...只出发前看一下.....

网友E:
城市里路上的车有几辆时刻开着导航?大数据计算无从谈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城市里路上的车有几辆时刻开着导航?大数据计算无从谈起

在我看来自己不用,不代表别人不用,我想出租车就是一个很大的在线群体,还有网约车。我是基本不用导航,但是我的有些朋友基本一开车就用。

网友:
不准啊,上周末使用高德导航 两种情况下不准
1.偏差不准,远远看到导航上马上变灯了,已经减速了,停到路口发现 实际绿灯还有5秒时间,导致提前停,不看导航的灯本来都能过路口的。
2.完全不准,实际路口的灯是红灯,导航上是绿灯。
所以还是以实际红绿灯情况为准,导航做参考。

网友:
我们这的红绿他就不联网,高德自己显示倒计时。

网友F:
我需要的功能是:提前很多距离预告下个红绿灯状态及倒计时,这样我就可以提前准备,可以节省能源或时间。而不是到了路口再提示。

网友:
一般小路都不准,试过好几回了,明明是绿灯,高德上显示还是红灯,然后那种乡间小路的拥堵也不准,显示堵车,开过去却是空的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需要的功能是:提前很多距离预告下个红绿灯状态及倒计时,这样我就可以提前准备,可以节省能源或时间。而 ...

绿灯波有你说的部分功能

网友G:
拿到红绿灯变换规则,然后就是测频、测占空比,不断调整锁相,然后多个方向尝试整合到同一个交通灯系统,最后匹配早晚高峰、深夜白天等会变换的情况
他们有的是数据量,感觉并不会太难。个人猜想

网友H:
斷網,然後用地圖導航就知道啦,怎麽可能是算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斷網,然後用地圖導航就知道啦,怎麽可能是算出來

你自己断网 应该是无法显示的,这跟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好奇的是 倒计时的数据,高德地图如何获取,是高德通过大数据计算还是直接拿交通局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到红绿灯变换规则,然后就是测频、测占空比,不断调整锁相,然后多个方向尝试整合到同一个交通灯系统,最 ...

红绿灯 如果是固定的时间,全天不变化的 确实比较修正到很准确的数据,因为可以一天没有使用导航的车,不可能很多天或者一直没有车。

网友:
滴滴车都开导航的,所以有很多数据的
就看能不能搞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斷網,然後用地圖導航就知道啦,怎麽可能是算出來

这里讨论的算出来,跟你理解的算出来不是一回事,这里说的算,也是通过服务器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斷網,然後用地圖導航就知道啦,怎麽可能是算出來

断网直接不能导航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城市里路上的车有几辆时刻开着导航?大数据计算无从谈起

各种网约车的司机肯定开着导航的,另外城市里开车,除非是自己天天上下班的路,否则也是开着导航软件的。还有一部分流氓软件24小时常驻后台。

网友:
我天天开高德导航上下班,9成9就是收集车主数据再用AI计算出来的,有时确实会错,但大部分情况是对的,挺实用!

网友:
我很疑惑,这种计算统计需要用到AI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城市里路上的车有几辆时刻开着导航?大数据计算无从谈起

大量的人用。。有的车机是高德的,就自动上传了。有人用高德打车之类的。城市里面走陌生的路,都会开导航。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里讨论的算出来,跟你理解的算出来不是一回事,这里说的算,也是通过服务器算。 ...

通過服務器算就是拿了交通崗數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路口的红绿灯控制不是固定时间的,城市大脑听说过吗?根据各路口的车流情况动态调节红绿灯的时间 ...

不是固定的话,如果没有官方的数据,肯定算不出来,这个灯就不显示读秒。

这个好像B站 高德地图有官方的工程师出来说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過服務器算就是拿了交通崗數據

你是不是对通过服务器有误解?

是通过高德自己的服务器,查询结果后,传输给用户手机上的APP。

网友:
红绿灯还不是最牛的,很多时候不准,最牛的是你在高速上行驶,导航提示:小心小心,前方有车急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绿灯的交替周期是相对固定的,汇总多辆车的启停规律,AI不停学习和修正,就能实现准确读秒
如果车真的 ...

这也能扯到ai,就是大数据加算法程序而已

网友:
我为了省油,开车就开着高德或者百度地图。

确实省油,以前百公里9.5个油,现在7.6个油。极大的减少刹车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過服務器算就是拿了交通崗數據

这里说的算,是把每个用他地图导航的人,把数据传回去自己的服务器去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路口的红绿灯控制不是固定时间的,城市大脑听说过吗?根据各路口的车流情况动态调节红绿灯的时间 ...

这个只是一个设想,多数红绿灯是不联网的,有些红绿灯可以按时间段调整每个方向通过时间,是预设的,不联网。如联网,堵车的时候,就不需要每个路口控制箱站一个辅警用电台联系控制红绿灯了。

网友:
大概率就是高德自己设计的数据模型得出的等待时间。
中山小榄这边好些路口就一个太阳能移动红绿灯,根本不可能联网。
如果它的数据模型足够可靠,其实也不需要官方数据了。

网友:
车流量越大越准,有可能有参考官方的数据,但算法模型一定是他自己的,因为有时候临时的移动式红绿灯也可以显示,另外跑山路的时候,如果对方使用的是高德,导航是会提示对向有来车,请小心驾驶的。
网上不是有个梗嘛,高德什么小路都能导,只要有条路第一个人过去了,高德就认为此路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只是一个设想,多数红绿灯是不联网的,有些红绿灯可以按时间段调整每个方向通过时间,是预设的,不联 ...

这种红绿灯信息是涉密数据,即使有联网的,接入的是专网,那种内网服务器,数据只能从外网进,不能出给外网。

网友:
不联网的话就是套用几个红绿灯模式,针对每个路口的时间单独计算,每次有开导航的车通过路口和红灯停车时进行修正,和AI基本扯不上关系吧,只是量子计算和石墨烯有点过时了,否则怎么都会蹭一下

网友:
AI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AI就是大数据+算法模型,这个说是AI也说的过去。

网友K:
之前我还有疑惑,很多国道或者城市边缘的红绿灯读秒比市区还早,先进的东西为啥不早弄到市区,现在明白了,市郊用导航的概率比市区高,所以市区的数据积累需要一些时间,市郊和国道很早就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我还有疑惑,很多国道或者城市边缘的红绿灯读秒比市区还早,先进的东西为啥不早弄到市区,现在明白了, ...

不导航的时候,高德会上传数据吗?

如果只是导航才上传,估计数据量不够大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导航的时候,高德会上传数据吗?

如果只是导航才上传,估计数据量不够大吧? ...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高德在没启动状态如果不上报数据的话,市区里面开导航的人应该是很少才对,那么市区里的数据咋积累的。

除非一种可能,市区里的红绿灯是严格按照时间点运行的,昨天的10:05:06秒切换,今天也是10:05:06切换,这样才能长时间积累数据,今天偶尔有个人这个时间段开高德路过这个路口,被记录下来,明天又验证一下,最后证明这个时间点可靠,我就发布了。

站在大众立场上,肯定是最好大家的手机都在上报数据,这样交通数据更精准,大家都方便。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不开高德,你高德就老老实实在rom里带着,啥也别放到任务列表,啥也别上报。要不然你能获取上报我的位置信息,就能上报别的,你能拿我的位置信息丰富你的大数据,就能获取我的每天的到过哪里的隐私。

其实这个的标准答案不应该是导航软件这么折腾,应该是智能道路,红绿灯系统主动向公众或者各个软件平台上报当前车流情况和红绿灯情况,导航软件只负责引导车流就简单了,做到智能道路,纯AI驾驶也就简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高德在没启动状态如果不上报数据的话,市区里面开导航的人应该是很少才对,那么市区 ...

很多吧,我去哪都导航,哪怕1,2公里。还有你忽略了一个人群,就是开出租车(网约车)的,这些都会开导航。

网友:
近四五年新出的车,很多都是启动后车机自动打开导航,就算不显示导航界面,导航软件也在运行,自带4G的那些车有很大概率是只要启动就开始上传的。我的车导航是连接车机的一个外挂盒子,随时在向服务器发定位信息,手机端APP可以随时查车在哪,导航盒子里预装的是高德,且不能换成别的导航软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很多吧,我去哪都导航,哪怕1,2公里。还有你忽略了一个人群,就是开出租车(网约车)的,这些都会开导航 ...

有道理,出租车叫车软件后台的地图和导航服务有可能就是高德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道理,出租车叫车软件后台的地图和导航服务有可能就是高德提供的

不是高德就是百度,这些功能百度,高德都有的。

网友:
我有一次查过我们本地的红绿灯的数据,什么网站不记得了,当时的记录是几点到几点,那个方向红灯多少秒,哪个方向绿灯多少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德的服务器跟交警系统的服务器联网和读取数据。

是不是已经可以有一键绿灯功能了。特种人士车辆开导航后红绿灯自动调节避让调控车流,清空道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高德在没启动状态如果不上报数据的话,市区里面开导航的人应该是很少才对,那么市区 ...

那有些红绿灯晚上空闲路段为了提高通行效率会黄灯闪烁暂时关闭指挥功能,那如何同步数据到数据库

网友:
大数据计算应该是错觉。通过大数据获得红绿灯的规律,但是这个样本要很多。有些红绿灯分时段不同切换时间,有些红绿灯是远程控制的毫无规律可言(交管中心通过摄像头根据路况随时调整切换时间)。
有些偏僻的路段,车很少,开导航的车更少,开导航的车恰好停在红绿灯前的更少,但是百度地图显示的读秒相当准确。显然不是大数据计算的结果。

网友I:
晚上刚看到一个朋友手机导航,现场是绿灯还有30秒,高德地图显示红灯120几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晚上刚看到一个朋友手机导航,现场是绿灯还有30秒,高德地图显示红灯120几秒。 ...

百度的很准。基本是一秒都不差,偶尔有地方是差3-4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度的很准。基本是一秒都不差,偶尔有地方是差3-4秒。

是的,我的车机导航就是用的百度地图的数据,还是比较准的,就是没有全部有。

网友L(2024-04-24):
引用 网友A:
一个路口,假如当时没有车辆,或者就几辆车,怎么来大数据分析推断出红绿灯时间 ...

应该是跟路口红绿灯接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跟路口红绿灯接口的。

应该联交警网络的,不可能大数据。
我在我本地小城市都试过,就我一辆小摩托在等红绿灯,百度地图一样有时间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联交警网络的,不可能大数据。
我在我本地小城市都试过,就我一辆小摩托在等红绿灯,百度地图一样有 ...

对,应该是接口了,但不知道是直接交警系统还是做红绿灯厂家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