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4外加串转并芯片最大并行输出能够达到多少频率

楼主(2024-03-11):
请问STM32F1/F4外加串转并芯片最大并行输出能够达到多少频率?例如使用外挂的串转并芯片(74HC595),并行数据频率大概最快能够达到多少呀?
20M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你用SPI接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用SPI接口就行。

谢谢,有没有相关参考资料呀,

网友:
这个还需要资料吗? 74HC595,时钟,数据,对应SPI的 CLK,MOSI

网友B:
串转并除了芯片本身速度外,就是串行频率的1/8,
串行频率由单片机来确定的,单片机能到多少就看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转并除了芯片本身速度外,就是串行频率的1/8,
串行频率由单片机来确定的,单片机能到多少就看手册不就知 ...

我记得普通的HC595,确实比STM32F4的SPI接口速度慢
刚才查过手册,TI的74HC595,全温度范围的最大输入时钟是25兆,还是4.5V电压的。如果用3.3V电压,速度还要降
想跟上F4的SPI接口,改用贵一点的74AHC595吧,这样可以在3.3V下用到70兆的时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