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CAN总线到底能挂多少CAN设备?

楼主(2024-03-12):
主设备CAN接口只有一路,有200多个从设备要跟主设备通讯,看有些介绍一条CAN总线最多只能挂110个设备,不知道110个设备限制是应用层原因(比如moudbus设备地址只支持254个地址定义)还是物理层原因导致(电容特性、电阻特性)?
感觉如果是物理层原因,通过隔离HUB或集线器等还是最终可以把200多只设备挂到一个CAN总线上的,如果是应用层原因导致的,就不好解决了。
没怎么用过CAN通讯,而且单片机的CAN接口不像UART这么多,调试这么方便,这次是不得不用,所以请教各位大神。
另外,如果做个1上行7下行的CAN集线器或HUB,有什么思路或者方案推荐吗?

网友:
物理层限制了节点数量。
接入数量多的话,理论上可以通过中继器分担,比如一个分支接20个节点。

网友:
为什么CAN总线最多可接110个子设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https://www.elecfans.com/emb/jiekou/202308282227425.html

网友A:
只要地址不冲突,驱动能力足够,就可以。
每个设备都是一定的负载,特别TVS保险丝等加的多的,设备越多总线的负载会越来越大,然后驱动能力就不够用了。
我记得CANFD好像是几千个地址,中间加HUB 中继可以解决负载问题。
我做的一个1分6的CAN HUB,现场客户特别是消防客户,经常一个报警主机带几百个报警器,主机一个查询命令,下面几百的报警器同时上报数据,也不会丢失数据。用我们的can hub 就是为了增加带载量,一条总线上客户那边最多串过90多个报警器,只要HUB的缓冲区和驱动力足够,理论上可以带无数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看来不限于110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地址不冲突,驱动能力足够,就可以。
每个设备都是一定的负载,特别TVS保险丝等加的多的,设备越多总 ...

用的专门芯片做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专门芯片做的吗?

不是  普通的HC32F460和CAN扩展芯片扩的。

网友:
几乎是无限,只要有中继。 以太网可以连上任意一台计算机,这个叫因特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普通的HC32F460和CAN扩展芯片扩的。

用HC32F460而不用STM32等是因为这个芯片支持的SPI路数更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HC32F460而不用STM32等是因为这个芯片支持的SPI路数更多吗?

200M的M4  192K的SRAM 还有USB和CAN  才几块钱  STM32可给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的M4  192K的SRAM 还有USB和CAN  才几块钱  STM32可给不了你

查了下,真是便宜啊,性价比超高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一个1分6的CAN HUB,发个图片,或连接,或许用的着。

网友:
4楼的伙计,看到回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