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将PCIe,USB,Eth,SPI,UART等口转换成ISA的板卡或芯片

楼主(2024-03-12):
需要使用 标准ISA口,目前板子上只有PCIe,USB,Eth,SPI,UART等口,这些口有没有对应能转换成ISA的板卡或芯片?目前搜索到的情况如下,不满足标准ISA总线
1、通过采用PCI9030芯片实现从ISA总线到PCI总线的转接卡设计,板子上没有PCI接口,除非用PCIe<->PCI<->ISA;
2、南京芯恒的CH365/367/368 只能转成精简版ISA,不满足标准ISA;
3、精简ISA总线扩展应用,这里是英创提供的板卡,也是转接到精简型ISA

网友:
LPC了解下,基本就是串行封装过的ISA,从TPM口引出就行

LPC to ISA Bridge
F85226AF W83626F

https://www.vogons.org/viewtopic.php?f=24&t=93291

也见过stm32h7实现的USB2ISA项目,8位ISA 要搭配dosboxX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了解下,就是串行封装过的ISA,从TPM口引出就行

LPC to ISA Bridge

感谢,我学习一下LPC接口

网友B:
您好,大佬,我也有个PCIE IIC 串口的卡要外接ISA,想问下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大佬,我也有个PCIE IIC 串口的卡要外接ISA,想问下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嘛

计划怎么使用 什么isa卡

网友:
ISA是不是上古时期的卡?

网友:
就是技术要求里面有个要外接ISA接口,使用ISA接口去驱动通信卡,从ISA获取数据

网友:
弄个PC104不就啥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