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流小信号差分放大的倍数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24-03-12):
比如说对50kHz的信号

网友:
凡是看不懂的,都是傻——逼设计。

网友A:
看着像双运放并联构成仪表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双运放并联构成仪表放大器

就是变形的仪表放大器

网友B:
提示:想仿真这种像仪放或者说像差分放大器的电路,一个重要的技巧是要知道怎么分配误差。比如你这个电路,上面的39K要带正公差,10K是负公差,然后下面的反过来,39K是负公差,10K正公差。这样就是最坏情况了。试试这种情况够不够你用,不够就老老实实换成品仪放。
现在成品仪放也不贵了,十块钱以内完全可以买到,内置的电阻匹配度是好于万分之一的。你用分离元件没希望搭岀这么理想的值
用纯粹的理论值来仿真没什么意义,因为用到差分放大器的时候肯定是要管CMRR的,然后CMRR只跟电阻公差有关,0公差就是无穷大的CMRR,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想仿真这种像仪放或者说像差分放大器的电路,一个重要的技巧是要知道怎么分配误差。比如你这个电路, ...

主要是想50khz放大100倍,功耗1ma内,有什么推荐的国产仪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50khz放大100倍,功耗1ma内,有什么推荐的国产仪放吗

如果你允许这个放大器的内阻不是无穷大,那么可以用电流采样放大器,比如INA181,有100倍的版本,价格不到1块
国产TP181也行
看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