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陋寡闻了,便宜的电流检测芯片居然几毛钱

楼主(2024-03-13):
以前觉得采样个电流也就是运放加上mcu,如果考虑到电流正反向检测还有共模电压限制,也有些费事。自己用电阻搭建不好保证精度,买差分运放也不便宜。

刚好正在做个设备,要大概显示下充电电流,还有放电电流。搜了下电流检测的方案,居然大把便宜的专用电流检测放大芯片,有单向测的,有双向检测的,能高端检测能低端检测,便宜的只要几毛钱,还不用考虑共模电压。我最后选用了ina181a1,比自己搭建省事多了。

在以前的印象里,专用的电流检测方案都是比较贵的,没想到那么便宜。

网友A:
你是刚好遇到了半导体市场的下行周期

网友B:
ina181a1,这颗国产兼容的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a181a1,这颗国产兼容的很多了

我看了下国产的几个芯片。引脚都兼容,但是增益最小都是50V/V。INA181A1是20V/V

网友:
搜了下电流检测的方案,居然大把便宜的专用电流检测放大芯片,有单向测的,有双向检测的,
,请问在哪里可以搜到方案,普通的搜索引擎吗

网友:
这不就是个运放吗

网友:
特殊运放

网友C:
准确的说是运放加匹配电阻构成的差分放大器。
其实自己搭也可以做到,只是能做到的参数肯定比成品差很多,然后价格肯定比成品贵很多。。。。
从它的标称共模抑制比可以算出,它内部的电阻匹配精度好于万分之一~~
运放不值钱,万分之一电阻值钱,而且得4个。。。

网友D:
我看匹配电阻是串联进来的;
匹配电阻也要选对才行是吧,如果大电流下,选个小电阻会烧毁;选个大电阻,分压太多,导致电源电压也要提高才能够输出,且功耗更高;

请问匹配电阻的阻值需要如何选型呢,有没有计算公式,来根据被测电流计算匹配电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准确的说是运放加匹配电阻构成的差分放大器。
其实自己搭也可以做到,只是能做到的参数肯定比成品差很多 ...

大神解释的专业
一个MCU也才几毛钱,如果用三极管搭,这个价格我算不出来,集成电路肯定是碾压分立电路的

网友F:
主要是TI大降价,TI的4-17V,3A的同步电源芯片才3毛,4-28V,3A的才6毛,我在想,国产的能活下来吗。

网友:
选过一款TI电流检测的芯片发现抗共模电压能力有待提高(我是高端采集直流电流,低端叠加有220V的交流),AD采集的结果乱跳 ,后来采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解释的专业
一个MCU也才几毛钱,如果用三极管搭,这个价格我算不出来,集成电路肯定是碾压分立电路的 ...

其实关键是集成的匹配电阻只需要管匹配度这一个指标,而匹配度可以用激光微调阻值来实现。
温漂啊什么都可以忽略。反正4个电阻是在一起的,一样的材料,要漂就一起漂,一起漂等于都不漂
如果用4个单独的电阻来搭,每个电阻都必须用超高指标的,肯定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匹配电阻是串联进来的;
匹配电阻也要选对才行是吧,如果大电流下,选个小电阻会烧毁;选个大电阻,分 ...

答案就是不要选,
只做电流检测就去买现成的电流检测放大器
如果是其它的差分放大用途,就买通用的仪放即可
自己永远搭不出成品的性能

注意INA181是单运放加4个电阻的简单差分放大器,输入电流相对算是很高的。
当电流检测没问题,当别的通用用途很可能不够
正常的仪放是3运放结构,输入电流几乎是0
但是专门的电流检测放大器比正规仪放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TI大降价,TI的4-17V,3A的同步电源芯片才3毛,4-28V,3A的才6毛,我在想,国产的能活下来吗。 ...

rmb,还是usd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TI大降价,TI的4-17V,3A的同步电源芯片才3毛,4-28V,3A的才6毛,我在想,国产的能活下来吗。 ...

ti不是刚把国内做电源芯片的研发部门给裁了么

网友G:
没用过,看了一下手册,感觉百思不得其解。检测电流的电阻也要外挂,那玩意才是核心器件。话说有了电阻要这玩意干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ti不是刚把国内做电源芯片的研发部门给裁了么

当然是人民币,我看了下,又降了,快到2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看了一下手册,感觉百思不得其解。检测电流的电阻也要外挂,那玩意才是核心器件。话说有了电阻要这 ...

它就是个抗共模的差分放大器啊。
检流电阻必须外接,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电流是多少。反正不管多少电流,你配个合适的电阻把它变成人家规定范围的小电压就行了。
低端的电流采样只要一个简单的放大器,但是高端就需要抗共模的差分放大器,CMRR是核心指标,全靠电阻匹配程度,自己很难做的

网友:
用在伺服的UV相电流采样,应该比国产MCU的内置AD直接采样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人民币,我看了下,又降了,快到2毛

哪里的价格啊?某宝?某商城?某代理?

网友:
我现在用的国产MCU,自带差分运放,检测电阻两端接入单片机即可,放大倍数软件设置,正负电流均可检测,价格个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看了一下手册,感觉百思不得其解。检测电流的电阻也要外挂,那玩意才是核心器件。话说有了电阻要这 ...

早期类似max471之类的芯片是有内置电阻的,但是耐冲击能力不行。
20多年前曾经用这类芯片,是来测试脉冲电流的幅度+脉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TI大降价,TI的4-17V,3A的同步电源芯片才3毛,4-28V,3A的才6毛,我在想,国产的能活下来吗。 ...

這行便宜,國產就.......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国产的几个芯片。引脚都兼容,但是增益最小都是50V/V。INA181A1是20V/V ...

国产替代的有什么型号能否说说?想做些低端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国产替代的有什么型号能否说说?想做些低端的应用。

比如3peak tp181,sgm的sgm81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3peak tp181,sgm的sgm8199

好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是刚好遇到了半导体市场的下行周期

在最贵的时候,仍然有几块钱的ina芯片,我记得用过好像是ina226?,usb电流监测芯片。

网友J:
精度温漂堪忧,控制个电机还能用用干不了细活。

网友:
没见过一台稳压电源用类似的方式检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最贵的时候,仍然有几块钱的ina芯片,我记得用过好像是ina226?,usb电流监测芯片。 ...

便宜的我记得也就180/181/199这种的,最贵的时候也有好几十元。
226是个I2C的功率计,现在都挺贵的……

网友:
我见过有用这类芯片来放大热电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精度温漂堪忧,控制个电机还能用用干不了细活。

放大器的温漂还好吧,主要是采样电阻的温漂。但是采样电阻是你自己外接的,你可以用个好的。

网友K:
几毛钱的在哪买,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TI大降价,TI的4-17V,3A的同步电源芯片才3毛,4-28V,3A的才6毛,我在想,国产的能活下来吗。 ...

哪个型号的?

网友F:
TPS563201,当年6毛钱,然后疫情涨到1.5元,特么现在只要3毛,还是TI狠。

网友:
其实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硬件工程师也挺难的,以前很多积累的知识,都被技术进步给覆盖了,很多现成的芯片可以用,省去了用分立器件搭建的功底。

虽然很多尖端领域还很考验硬件设计水平,很吃经验,但是那样的岗位和机会毕竟太少了。

所以很多公司给有硬件工程师开的薪水都没软件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S563201,当年6毛钱,然后疫情涨到1.5元,特么现在只要3毛,还是TI狠。

这个真是白菜价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S563201,当年6毛钱,然后疫情涨到1.5元,特么现在只要3毛,还是TI狠。

刚淘宝搜下 0.35元/个包邮

网友:
怕不是汕头出品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TI大降价,TI的4-17V,3A的同步电源芯片才3毛,4-28V,3A的才6毛,我在想,国产的能活下来吗。 ...

4-28V输入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M:
引用 网友F:
TPS563201,当年6毛钱,然后疫情涨到1.5元,特么现在只要3毛,还是TI狠。

TI的芯片现在还敢用吗?不是说国内TI的代理都没了?貌似很多常规芯片都无货了,现在选型都不敢选TI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4-28V输入的是哪个型号?

TPS54302,注意EN的耐压不是输入的耐压,刚经历过事故。将近100%的占空比,1mA下80%的效率,很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TI的芯片现在还敢用吗?不是说国内TI的代理都没了?貌似很多常规芯片都无货了,现在选型都不敢选TI了, ...

有啥不敢用的,TI的营收从去年不及预期,所以去年开始降价,当时就应该做空国内的公司,比如圣邦微,3PEAK,等等做信号链和电源的公司,你去看看这么低的价格,如果有保存的地方,我先屯它100万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S54302,注意EN的耐压不是输入的耐压,刚经历过事故。将近100%的占空比,1mA下80%的效率,很好,很好。 ...

输入28V 输出5v 最大输出能到多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S563201,当年6毛钱,然后疫情涨到1.5元,特么现在只要3毛,还是TI狠。

50v输入 输出5v 1a 便宜的呢

网友N(2024-05-09):
TI的TPS563201,现在降到2毛了。

网友:
TI之前用的一款芯片, 一年内涨价两三倍了,   所以这芯片这么便宜, 待用的人多了会不会涨价.

网友:
引用 网友N:
TI的TPS563201,现在降到2毛了。

备注TII DC-DC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几毛钱的在哪买,什么型号?

记得有电动车行业,专用的超廉价的CSA, CN138还是,某商城可以搜到。
它的温飘,几个电阻的一致性,肯定没做优化,否则断然做不到这个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O:
记得有电动车行业,专用的超廉价的CSA, CN138还是,某商城可以搜到。
它的温飘,几个电阻的一致性,肯定 ...

INA138就有,但价格离几毛太远了,即使3 peak的同功能型号TP181也在0.5价位,楼主说的应该是2毛左右吧

网友:
现在都用高端电流检测了,便宜了

网友:
最近想DIY个便携播放器,发现TI的PCM5102A降到5.3园了,赶紧下单买了2片压压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