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被“小能人”汽车应急充电宝害我折腾到凌晨3点

楼主(2024-03-13):
这台小能人放车上,万一汽车忘记关灯等原因导致里面的蓄电池耗尽,可以使用它应急,启动汽车发动机。已经使用很多年,基本充一次电可以使用1年(如果连续使用,估计可以给汽车点火几十次)。

昨晚在果园移植生菜苗,做到23点才骑电动单车回家。路上想证件放汽车上了。

不料汽车完全没电了,只好使用备用的机械钥匙开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不需要电)。

然后使用小能人,想启动汽车发动机给电池充电。一般开发动机15分钟,就有足够电力。

小能人提示78%电力。 我非常自信认为电力足够。于是点火,第一次不成功,电力不够。第二次仍然不成功,第三次成功了。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我以前都是一点就启动的。

于是手贱马上熄火发动机,想详细测试一下。这是显示56%电力。

我再使用小能人启动汽车,这次怎样都动不了。留意到只剩下26% 的电力,这是小能人开始变得异常,我松动鳄鱼钳,竟然没有火花了。再折腾一下,鳄鱼钳松动时又有火花(表示小能人有正常输出)。

但最终还是没能点着汽车。

难度小能人坏了?!

正在编写。。。(更新到19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聚合物的锂电池,长时间不用就麻烦,容易鼓包,之前买的山寨的,都废了
还是法拉电容做的好点,就是贵 ...

别折腾了,启动法拉电容要充电。直接买一个微型汽油发电机放车上,电瓶没电就充电。平时也可以应急它用多好。

网友A:
还是聚合物的锂电池,长时间不用就麻烦,容易鼓包,之前买的山寨的,都废了
还是法拉电容做的好点,就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这个高配钳子的带保护电路,我的99元乞丐版小能人就下面这种两根线直出,拆开看过里面电池也没有任 ...

我拆开过鳄鱼钳前面的小盒子,没有吹牛,真的有很复杂的线路板。

我也测试过接错极性(使用一个报废的12V盐酸蓄电池),的确是可以保护的。短路没有测试过。估计肯定也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你这个高配钳子的带保护电路,我的99元乞丐版小能人就下面这种两根线直出,拆开看过里面电池也没有任 ...

卖这个直通的搭电线就是坑人,只要操作的次数多人肯定脑袋短路接反,接反一次不单单小能人损坏起火,小车也会电器损坏,损失几个w起步。一个w能买40个新电瓶,每年换一次电瓶可以换40年。

ps:

43换个带保护的夹子,避免接反了烧车载电器与ecu。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能人的钳子前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硬件,用于防止短路和接错线的。非常安全。

嗯,你这个高配钳子的带保护电路,我的99元乞丐版小能人就下面这种两根线直出,拆开看过里面电池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短路或者接反后果严重。

楼主:
未雨绸缪,我给正浩户外电源买了个配件,给汽车蓄电池充电。

最大充电电流10安培,估计充电5分钟就能让汽车本身的蓄电池打着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充满长期存放容易怀孕,充满再放到80%左右比较合适,不过太折腾。

另外,这种应急电源的12V一般是电 ...

小能人的钳子前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硬件,用于防止短路和接错线的。非常安全。

网友:
有这神器的坛友,买了之后经常用吗?仅限自己的车,帮别人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救援来了也是拿这个玩意给你搭上。

是,顺便给你推销一个他们随身带的一个电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没买过这种启动器。 都在城市里面开,遇到过原装电瓶寿命到了的情况无法启动,叫了救援,反正保险有 ...

救援来了也是拿这个玩意给你搭上。

网友B:
锂电池充满长期存放容易怀孕,充满再放到80%左右比较合适,不过太折腾。

另外,这种应急电源的12V一般是电池直接输出的,连保护板都没过,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短路,不然分分钟起火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几个外卖,要求小哥有驾照身体强壮。然后让几个外卖小哥推车把车辆启动,自己在旁边吃外卖等待,然后肚 ...

自动挡推不着的。

网友C:
反正我没买过这种启动器。 都在城市里面开,遇到过原装电瓶寿命到了的情况无法启动,叫了救援,反正保险有送,免费的。就是要等半小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保险一般都送道路救援和搭电的。

直接打保险公司电话摇人。发达地区速度很快的。如果距离4S店 近的话,有 ...

点几个外卖,要求小哥有驾照身体强壮。然后让几个外卖小哥推车把车辆启动,自己在旁边吃外卖等待,然后肚子饱了车也启动了,大爷也当了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完全没电的情况下,最好是把汽车电瓶脱开再用应急电源启动

不用这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用的电池应急启动电源,经常长期不用,真正要用时电池就不行了,还是超级电容好,有的还设计成可以用5V ...

充电一次,一年后仍然可以轻松打着汽车。

楼主:
继续编写:

我突然意识到,极可能是小能人的电量显示(数字显示)有问题 。78%的电量可能已经快没电,26%已彻底没电 。

于是,拿回家充电。它的标签写着26wh, 充电电流5v 2A.

充电一直大概10w的功率进行,大概半小时后,显示电量99% 了。

这时候充电功率还是10w。于是继续冲,竟然再充了2个多小时,才显示100%并且充电电流降低到0A。

回到汽车已经凌晨3点。一接上去,轻轻松松点火成功 。使用后,电量仍然显示100%。

结论出来了:

小能人的电量显示严重问题。 78%已经接近没电,26%彻底没电。充满1/4容量就显示99%。

所以,以后每次使用完,记得将电量充到100%, 才能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险一般都送道路救援和搭电的。

直接打保险公司电话摇人。发达地区速度很快的。如果距离4S店 近的话,有 ...

还有一个古老的紧急启动装置,火药启动。要是小车设计这个装置那也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200元买一个备用电瓶,利用电瓶不怕满电特性保持只冲不放电,紧急时候合闸接入启动车辆。 ...

备用电瓶更重,搬都搬不动。 而且按你说的方法的话,我电瓶只能放后备箱,要想从引擎室拉两条粗线到后备箱,对我来说太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种超小的电源,里面用的聚合物电池,有点危险。
我之前买的一个,三四年了,一直放车上,期间用过几次, ...

为啥不200元买一个备用电瓶,利用电瓶不怕满电特性保持只冲不放电,紧急时候合闸接入启动车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正浩可以给蓄电池补电啊

车子放了十来天打不着火,电池电量不足了,我就是拿正浩电源,用12V接口接上夹子给汽车电瓶充电。

接上电瓶的前几分钟,可以从正浩的显示屏上看到充电功率,几分钟后就变成很小的充电功率了,这时去启动车子,一把就打着了。

网友E:
保险一般都送道路救援和搭电的。

直接打保险公司电话摇人。发达地区速度很快的。如果距离4S店 近的话,有些店也提供24小时应急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汽车完全没电的情况下,最好是把汽车电瓶脱开再用应急电源启动

现在小车电瓶断电可能会车机丢失数据整车多系统锁机无法使用

网友I:
你的正浩可以给蓄电池补电啊

网友:
电瓶没电了无法启动车辆但是可以先用usb车充给小能人先充电,然后再快速启动车辆。

小能人电量掉的快,先排除电池充电发胀损坏的情况就剩下长期存放没有使用自放电虚电了,或者电池老化容量下降,或者是小车电瓶严重亏电接入后没有快速启动车辆造成小能人电量被蓄电池吸干了,小能人大功率输出电量会掉的非常快。

检测小能人容量办法,先放电到10%然后用usb功率计计算冲满充入的电量就可以估算电池容量。适配器必须用5v电压非快充模式才好计算。

脚踏启动这个设计好,别说不好用,好车用不上这类话,好的摩托车纯电启动与脚踏都非常好启动。小车虽然电启动好用但是也会遇到电池没电情况,要是能有类似的启动备用装置就好了。

发条启动器,要是小车都留有发条启动器标准接口可以选配就好了,没电了拿出z字手柄发条蓄能后手动启动。

网友:
两三年前买的小能人也是放久放坏了(大概6-9个月充一次电),现在只能用来当作充电宝用,显示是充满电,但是电量不足以打着火,已经是第二个应急电源坏了,第二个更离谱,电池都鼓包了,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F:
汽车完全没电的情况下,最好是把汽车电瓶脱开再用应急电源启动

网友H:
这种超小的电源,里面用的聚合物电池,有点危险。
我之前买的一个,三四年了,一直放车上,期间用过几次,有一天我需要用到的时候,发现里面的电池已经怀孕,把外壳都撑裂了,看着都怕,不过还能启动汽车。用完之后赶紧扔了😓
后来我自己在闲鱼买磷酸铁锂电池做了一个,体积巨大无比😁,至少电池危险程度没那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摇能有50瓦我把发电机吃了

自行车+变速器改装的两腿蹬的发电机,有效输出功率撑死才100瓦。

哈哈!
人家说的是30的单身狗
还说了是右手.
说不定有神人可以呢?

飞机都能打下来,还有什么不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简单算一下,小汽车起动电机的功率按1000W计算,启动5秒,消耗能量5000 J,手摇发电机功率20~50W,按30年 ...

手摇能有50瓦我把发电机吃了

自行车+变速器改装的两腿蹬的发电机,有效输出功率撑死才100瓦。

手能摇出50瓦那麒麟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简单算一下,小汽车起动电机的功率按1000W计算,启动5秒,消耗能量5000 J,手摇发电机功率20~50W,按30年 ...

汽车变手揺拖拉机,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超级电容如果配个手揺发电机充电不知要揺多久能启动一次,如果不是很久,是不是就不用担心漏电问题了 ...

简单算一下,小汽车起动电机的功率按1000W计算,启动5秒,消耗能量5000 J,手摇发电机功率20~50W,按30年单身狗右手的力道,发电机功率按50W计算,大概要100S,也就是不到2分钟时间,另外一个关键点是,电容放电的电压低于9V就不能有效驱动起动机了,那么额外加上这些无效能量,估算摇3分钟够发动一次了,不知道估算的对不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些用的电池应急启动电源,经常长期不用,真正要用时电池就不行了,还是超级电容好,有的还设计成可以用5V ...

超级电容如果配个手揺发电机充电不知要揺多久能启动一次,如果不是很久,是不是就不用担心漏电问题了

网友G:
这些用的电池应急启动电源,经常长期不用,真正要用时电池就不行了,还是超级电容好,有的还设计成可以用5V充电宝来充电。。。缺点就是体积大,会漏电,用时要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