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耐压32V左右的30-60W的D类功放吗?

楼主(2024-03-13):
1,因为输入电压是29V的DC电源,有耐压32V左右的30-60W的D类功放吗

网友:
这么高电压,可能有的型号都是功率上百W等级了吧,一定要这么小功率吗

网友:
TI,ST有,但是功率不止60W。ST产品线已经很久没有更新。

网友:
搞个几百瓦的然后音量开小一点嘛……

网友:
TPA3250,TPA3251

楼主:
哈哈,谢谢,芯片找到了,低音炮的音调电路也找到了,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音调电路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