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I2C的AD芯片,12位以上,可以像AT24C02那样操作

楼主(2024-03-13):
想找一款AD芯片,使用I2C接口,最好可以像AT24C02那样操作,主要是程序上兼容
我之前找了几款芯片虽然是I2C接口,但是操作AT24C02的代码无法操作AD芯片

网友A:
找一个8个脚的带12位AD的单片机,写一个I2C的从机代码即可

网友B:
都已经是iic了,非得操作24c02那样,看下手册调整下不好吗

网友:
楼主功底不到位,看下手册改改就行了吧,是不是地址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是iic了,非得操作24c02那样,看下手册调整下不好吗

那个I2C读写器不是我自己的,很难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8个脚的带12位AD的单片机,写一个I2C的从机代码即可

这是个方法。

网友:
mcp3421   99999

楼主:
和MCP3424是同样的吗?

网友:
需要的话,我用MCU给你整一个,可以根据你的接口协议、命令来实现AD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