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iar中,如何加载一个二进制文件让它反汇编啊?

楼主(2024-03-13):
As the title suggests, thank you

网友A:
iar记得只能加载out文件,或bin烧进去attach调试

正常要做反汇编用IDA之类的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记得只能加载out文件,或bin烧进去attach调试

正常要做反汇编用IDA之类的更合适

ida pro不会使用。。。。
刚试了,iar可以加载hex文件,然后模拟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反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记得只能加载out文件,或bin烧进去attach调试

正常要做反汇编用IDA之类的更合适

你这个用什么插件会生成C语言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ida pro不会使用。。。。
刚试了,iar可以加载hex文件,然后模拟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反汇编 ...

https://hex-rays.com/decompi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hex-rays.com/decompiler/

你好,请教在ida里如何调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在ida里如何调试啊?

JLinkGDBServer
Debug -> attach -> .....GDB 选项里处理器切成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GDBServer
Debug -> attach -> .....GDB 选项里处理器切成arm

让jink运行在gdbserver模式吗?
那可以在线更改代码然后下载调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jink运行在gdbserver模式吗?
那可以在线更改代码然后下载调试吗?

没这么玩过 理论上可以

楼主:
就是边调试边更改,ida里编辑和分析比较方便,改了后导出,再其它ide里调试就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边调试边更改,ida里编辑和分析比较方便,改了后导出,再其它ide里调试就太麻烦了 ...

能动态调试,看ram里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动态调试,看ram里面数据?

可能要改些代码再调试,重复迭代这样的步骤
请教下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要改些代码再调试,重复迭代这样的步骤
请教下方法

楼主:
patch过后,要如何操作呢?怎么生成bin,再下载到目标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tch过后,要如何操作呢?怎么生成bin,再下载到目标板啊?

已自动通过gdb修改了目标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自动通过gdb修改了目标rom

它会自动修改flash?

楼主:
那就是不需要预先把二进制通过j-flash下载到mcu里?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如何复位程序啊?IDA里只看到开始/结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不需要预先把二进制通过j-flash下载到mcu里?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如何复位程序啊?IDA里只看到开始 ...

$PC = 0

楼主:
刚测试了一下,完整代码还得要预先下载到芯片内部的
$pc = 0, 在哪里输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试了一下,完整代码还得要预先下载到芯片内部的
$pc = 0, 在哪里输入啊? ...

楼主:
好象这样没用,虽然pc指针回过来了,但未复位,sp的值和其它寄存器都没有预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象这样没用,虽然pc指针回过来了,但未复位,sp的值和其它寄存器都没有预置

的确错了 stm32复位向量在4

对0x4地址指向的reset vector地址下断点
下方gdb命令敲reset,
IDA contin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错了 stm32复位向量在4

对0x4地址指向的reset vector地址下断点

谢谢指导, DBG里输入reset确实有用,感谢

网友:
这个应用有用

网友C:
请教各位网友,有ida使用手册吗?
试过几次,功能强大,但就是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网友,有ida使用手册吗?
试过几次,功能强大,但就是不会用,

看看视频教程,

网友:
请问哪里找视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记得只能加载out文件,或bin烧进去attach调试

正常要做反汇编用IDA之类的更合适

再请教一下,ida反汇编出来的arm汇编,是针对哪款编译器的?就是可以直接将它生成的汇编源文件编译的,因为不平的编译器可能会有不同的段定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ida反汇编出来的arm汇编,是针对哪款编译器的?就是可以直接将它生成的汇编源文件编译的,因 ...

哪款先不论,改点啥再全部编译回去
如果其他symbol不在原来地址上,99%概率起不来,除非所有调用关系都人为补全,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款先不论,改点啥再全部编译回去
如果其他symbol不在原来地址上,99%概率起不来,除非所有调用关系都人 ...

要编译之后才能比对,不知道用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