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文件系数中文件夹的存放顺序能修改吗?

楼主(2024-03-13):
在STM32F429平台上,利用f_readdir函数不断地读取根目录(2:/)下的文件夹名称,读取之后显示在列表中,如附件图,先读出来的文件夹显示在上面,后读出来的显示在下面,相当于先创建的文件夹显示在上面,后创建的文件夹显示在后面,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反过来显示吗?即想把附件图片中的文件夹20240122显示在最上方。
能通过什么函数改变文件夹在fatfs文件系统中的存放顺序吗?

网友:
不行, 这里的顺序就是存储的物理顺序... 你要是ram确保够用的话可以先把读出来的文件/目录名全都缓存了再排个序.

网友:
外部没有方法,只能先读出来再排序。可以修改fatfs储存目录项时的函数,按你的需求排序后再写入,反正你增加目录的时候它也要把目录项读出来修改再写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