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铅酸电池修复仪这个东西熟悉吗?

楼主(2024-03-13):
网上看到有很多脉冲铅酸电池修复仪,采用高压脉冲对铅酸电池充电,达到防硫化和延长铅酸电池的寿命的效果
照理说这应该是个比较好的东东,但是现实中为什么见的不多呢,这种好东西应该早就集成到充电器中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见的很少,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网友A:
几十年前骗人的东西。针对特定情况的有效,多数是无效的。现在都是锂电池的天下了,楼主的研究是不是过时了?

网友:
骗人的 别实了 , 我买过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还有网上说的 铅蓄电池 激活 修复 等等 方法 都是 糊弄人的。

网友:
能修复的话还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前骗人的东西。针对特定情况的有效,多数是无效的。现在都是锂电池的天下了,楼主的研究是不是过时了 ...

好像是针对硫化有效,而且还要加入纯净水才行,没有研究这个,就是想搞清这个没有应用的原因。
会不会是铅酸电池失效很多不是硫化的原因

网友:
节能器了解一下

网友B:
实际用的时候能感觉出有效果,但不是十分明显。大约能延长1/3-1/4的寿命。

家里骑车的距离不远,每天大约就是10公里多点,用原车配的充电器电池用2年多点就不行了。

用脉冲的基本能用到3年半以上。都是白天用车,露天放,每天晚上回家充到转灯。

家里的充电器现在全是脉冲的,而且需要选择电池温度,有冬天(小于10度),夏天(大于30度),春秋(10-30度)的选项。

网友:
就是个智商税,铅蓄电池硫化是不可逆的。
修复仪的原理是通过瞬间大电流把硫化的结晶体从极板上打下来,以恢复极板的导电性能。这个办法有点效果但其实效果很有限。
这个过程可以类比方式推想一下:水壶里面的水垢,尤其是陈年水垢,能通过相似的办法用瞬间大电流把水垢从水壶内表面上剥离下来吗。

网友C:
借楼问下,铅酸电池怎么使用才可以最大限度延长寿命?每次用完再充?还是有机会充电就立马冲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用的时候能感觉出有效果,但不是十分明显。大约能延长1/3-1/4的寿命。

家里骑车的距离不远,每天大约 ...

啥品牌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下,铅酸电池怎么使用才可以最大限度延长寿命?每次用完再充?还是有机会充电就立马冲上? ...

我学到的知识是:不要用完,可以充就充。

网友:
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下铅酸电池脉冲充电器和修复器。我认为7楼说的值得参考,

网友:
正反脉冲主要是降低铅酸电池快充造成的电解液分解产生气泡,提高充电速度降低电解液损耗。现电动车全是胶体铅酸电池充到电流2-3a,0.1c速率不需要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用的时候能感觉出有效果,但不是十分明显。大约能延长1/3-1/4的寿命。

家里骑车的距离不远,每天大约 ...

谢谢提供的数据,这应该是没怎么推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下,铅酸电池怎么使用才可以最大限度延长寿命?每次用完再充?还是有机会充电就立马冲上? ...

换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巴铁在抖音天天修这个。~不对,与其说修,不如说是翻新这个~

网友:
最早买的是叫绿遥,有个小号是日久,一个厂家两个牌子,16年买的,用了发现有效果再想买就买不到这个牌子的了。

后来找到有相同功能的,是日邦,做工看着稍微精致了一些,也有电池电压显示了。后面买的几个都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
再发明个就手机自动翻新器就对了,
丢里面搅拌5分钟,立马恢复到最新型号一样的效果,不卡顿,容量还自动扩大,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际用的时候能感觉出有效果,但不是十分明显。大约能延长1/3-1/4的寿命。

家里骑车的距离不远,每天大约 ...

哪里买的?推荐一个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下,铅酸电池怎么使用才可以最大限度延长寿命?每次用完再充?还是有机会充电就立马冲上? ...

不要过充过放。 我们公司的直流屏,很多20年了都还在用。最牛的就是镉镍电池。保养得当用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买的?推荐一个吧

在淘宝买的,看17楼,我最后买的是日邦带电压显示的。

用的时候一定要选对温度选项。注意是选当前电池的温度,不是室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下,铅酸电池怎么使用才可以最大限度延长寿命?每次用完再充?还是有机会充电就立马冲上? ...

1、要用好的充电器,没有好充电器什么都白搭。普通充电器电压都高有的号称有温度补偿也是测的室温而不是电池的,非常坏电池。

2、铅酸电池特性是浅充浅放,每次用过有机会就充是最好的(浮充),偶尔深度放电了要马上均充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过充过放。 我们公司的直流屏,很多20年了都还在用。最牛的就是镉镍电池。保养得当用一辈子。 ...

对,直流屏只要模块还行电池寿命还是挺长的。

类似的还有UPS、EPS,之前用过从电业局换下来的6年多的UPS电瓶配个小机头给单位研发和财务用了6,7年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