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拉弧实验,有那种尖的、耐烧的导电体吗?

楼主(2024-03-13):
如题。。。。。

网友A:
坞铜了解一下,铍铜也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坞铜了解一下,铍铜也可以了解一下

到某宝找了一下,没有尖头的。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源吗

网友:
感觉把头搞尖只能是自己想办法了,别人卖的是棒料。当然了如果尖足够小就是镶一块金子也没所谓

网友:
熔纤机的电极棒如何

网友B:
淘宝不是有放电用的钨针么?氩弧焊用的钨针也行,但是最好不要自己磨,因为里面含微量的放射性元素,吸入会造成内辐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不是有放电用的钨针么?氩弧焊用的钨针也行,但是最好不要自己磨,因为里面含微量的放射性元素,吸入会 ...

您是说钨针里面有微量的放射性元素,是吧?

我之前 磨过紫铜棒,紫铜棒没事吧?

网友C:
这位老兄是哪里的?廊坊的吗?

网友:
可以直接用火花塞

网友:
氩弧焊钨极棒

网友:
火花塞,把旁边的电极锯掉

网友D:
用氩弧焊钨针就可以,再要高点就玩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氩弧焊钨针就可以,再要高点就玩不动了

这货含有微量的放射性物质,用起来对人体污染大不大?我也不懂得这方面的防护措施。

网友:
铍铜有毒不要玩
氩弧焊钨针辐射剂量不大,不玩的时候收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在空气中玩,氩弧焊钨针是抗不住的,会产生超细的烟雾状的氧化物,寿命并不长,可以被吸入。其他材料可能也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淘宝不是有放电用的钨针么?氩弧焊用的钨针也行,但是最好不要自己磨,因为里面含微量的放射性元素,吸入会 ...

如果你指的是钨180,放心好了,那个半衰期为1.8*10^18年,比宇宙目前的年龄还长得多,一克纯钨180一年大概放出2个α粒子,钨180在天然元素中的含量为0.12%,即1千克钨每年放出2个α粒子,吃根香蕉都比吃1千克钨的辐射大得多……

网友:
火花塞改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老兄是哪里的?廊坊的吗?

不是廊坊的,廊坊我去过,那里有我负责跟进的一个客户。

网友:
好吧。。。我曾经也做过这种拉弧电击穿试验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指的是钨180,放心好了,那个半衰期为1.8*10^18年,比宇宙目前的年龄还长得多,一克纯钨180一年大 ...

这种钨针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性不?用在几百伏、电流2A的电弧测试,不知道会不会燃烧产生有毒物质?

网友:
燃气灶打火针

网友:
可以买等离子切割机的电极。400A电流下,可以放电4个小时的耐烧程度。

网友:
有放射粉末污染的是含钍的焊条吧

网友(2024-04-24):
内燃机的火花塞。
电极材料分普通合金,铱金,铂金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