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U的双卡手机显示的号码有误,如何修正?

楼主(2024-03-13):
如下图。177的手机号码是错误的,是我之前使用的一张上网卡,目前已经换了134手机,但号码没有正确显示。

如何解决?

网友A:
把SIM卡取出来,放在别的手机上修改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以前很多老的手机都可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IM卡取出来,放在别的手机上修改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以前很多老的手机都可以修改的 ...

不明白你具体说什么:“把SIM卡取出来,放在别的手机上修改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怎样操作?

网友A:
SIM卡有个存储区可以编辑本机号码写进去,三星现在新的手机不支持修改这个存储区了,只读取和显示
以前的手机大多数都是可以修改SIM卡的这个存储内容的,三星NOTE4就可以,老的功能机基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卡有个存储区可以编辑本机号码写进去,三星现在新的手机不支持修改这个存储区了,只读取和显示
以前的手 ...

S23U 手机竟然不能判断sim卡的电话号码?没有道理啊。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到营业厅换个卡就好了

可能是卡的版本比较老,发卡时没写入号码

网友:
我S20第二个卡电信的就不显示号码,识别不懂啊。后来卡接触不良去营业厅换了一个就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到营业厅换个卡就好了

可能是卡的版本比较老,发卡时没写入号码 ...

我这个卡3年前到营业厅换过新卡的。

网友C:
“电信180”和“移动134”是自己输入的名称,点“移动134”,再点里面名称,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23U 手机竟然不能判断sim卡的电话号码?没有道理啊。

只有打电话和发短信,对方才能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手机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号码的,要能知道自己的号码也是要通过与自建电话或者短信服务器进行通讯后,服务器返回电话号码给你,会产生通讯费用,或者与运营商通讯获取,需要运营商授权
手机上显示的本机号码都是SIM卡里存储的一串数字,与实际号码无关,以前的手机大多可以修改,现在新的手机很多都只读取不给修改功能了,营业厅发卡有时候会顺便写入,有的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信180”和“移动134”是自己输入的名称,点“移动134”,再点里面名称,就可以修改了。 ...

是的,“移动134”是我自己定义的,当然可以输入完整的手机号码。

但楼主位图片自动获得的177号码是错误的(是我上一张使用的卡),我想让这个177号码正常显示为目前的134号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移动134”是我自己定义的,当然可以输入完整的手机号码。

但楼主位图片自动获得的177号码是错误 ...

理解错了,原来是手机没读到卡的号码。这个好像是和卡类型有关的,卡里没写本机号就读不到,可以往这个手机号发个短信,收到短信手机有可能会更新这个卡的手机号,不一定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错了,原来是手机没读到卡的号码。这个好像是和卡类型有关的,卡里没写本机号就读不到,可以往这个手 ...

发短信试了,自己发给自己,可以收到。但sim卡号码没有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短信试了,自己发给自己,可以收到。但sim卡号码没有更新。

试试自己改行不行,在SIM管理器里,最下边有一个更多SIM设置,点里面的双SIM始终开启,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点下一步。我没试过是否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