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战 66 Pro 14 G3只能接适配器开机咨询

楼主(2024-03-13):
     家人用的HP 战 66 Pro 14 G3,买了2年左右吧,今年春节回老家,低温开机突然开不起来了,需要插上适配器电源才可以开机。、
插上适配器后电池电量显示正常,电量95%以上。开机后,时间也复位了,因此我判定不是电池问题。应该是控制单元有问题。
哪位有经验指导一下,如有原理图则更好。

网友A:
电池保护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激活。。笔记本电池早就是消耗品了。

网友:
静电保护?

网友B:
我的thinkpad有过类似问题:
1. 低温(-5)左右开不了机
2. 插电后才能开机,发现时间被重置,但是联网后会自动同步

更换换主板纽扣电池(3V?),以及充电电池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激活。。笔记本电池早就是消耗品了。

我的笔记本都是可拆卸电池,电池都是用了十年以上还能看电影坚持1个小时以上。thinkpad t420电池损耗到10%寿命依然充放电正常能单独开机坚持几分钟,买了一个高仿的出现不均衡寿命快速降低退了,又66买了一个三方品牌兼容电池,如果不好用只能退货自己买电芯带电移植了。

笔记本电池用2年就不能用,这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thinkpad有过类似问题:
1. 低温(-5)左右开不了机
2. 插电后才能开机,发现时间被重置,但是联网后会 ...

内置不可热拆换电池的笔记本应该不会有rtc /cmos 小电池。

说明笔记本长期不开机电池被待机消耗过放保护了,电池模组断电了就丢失时间了。插电开机显示电池有电是电池库伦计芯片记录的最后一次关机的电量,非正确电量,需要先放电到关机再充满校准电量操作3次才会准确。

还是可热拆卸电池好,笔记本没电了进去休眠后换电池再开机接着工作。笔记本插电使用就设置电池养护模式最多充60%,笔记本长期不用我都是充电到80%后拆下电池单独存放在铁盒子里面,就这么操作电池竟然用了十一年还有80%以上寿命,用起来依然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