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otg口插入数据线,板子就烧毁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14):
一块跑安卓 系统的工控板,只12V电源供电时候,板子正常工作,一旦otg口插入了数据线,板子就烧掉,请问啥原因呀

网友:
原理图 pcb  图片也发一下呗
至少看之后好分析故障

网友:
otg是一个悬空的设备?不额外带电的?
烧掉是工控板烧成灰烬了😄还是usb口电路坏掉还是板子电源坏掉?

网友:
明显设计缺陷,这不找工控板厂家?

网友:
要注意,USB的外壳是强制接内部信号地的

网友A:
是什么样的数据线呢,数据线后面带的什么设备呢,如果数据线后是大功率设备最好是用USB隔离通讯的方式,工控板和数据线后的设备不要共地。估计是工控板的地和USB线后的设备的地存在电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样的数据线呢,数据线后面带的什么设备呢,如果数据线后是大功率设备最好是用USB隔离通讯的方式,工 ...

没接时,可以量下OTG的地与设备的地,是不是压差太大了

网友:
安卓主板插入otg插头后会对外输出5v电源,怀疑插入的从机电源不是5v可能是12v

网友:
单独只要通讯的话,搞个USB隔离器,就稳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