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sigma哥 这个二手服务器cpu怎么样

楼主(2024-03-14):
@wye11083   呼叫sigma哥 这个服务器可以买吗主要是linux编译内核啥的 gcc编译 64核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A:
64核?有没有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核?有没有吹牛?

这个应该不用吹,2颗cpu搞定

网友B:
好老的cpu,用来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老的cpu,用来干嘛呢?

用来当热空调应该不错 ,北方冬天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核?有没有吹牛?

吹牛的,64线程才对

网友:
不咋地,好老的架构,老费电了。 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网友C:
64线程=32核/2=16核心/CPU,

服务器 编译我做过对比,
个人笔记本 I9的水平,编译速度10S
这个档次的服务器 ,大概5S的样子,
要特别注意硬盘的速度瓶颈。

另外建议上R720,,安静很多。现在自己用的R730XD真的吵。只能放客厅。

网友:
6133的U才200快....你这个不能看核多...要看代数...比如4210的10核比6133强几百倍....还有4310....等等

网友:
E5-268xV4,都是16核的,64个超线程,不是64核。我不知道GCC有没有针对多线程并行编译进行优化过,如果没有特别优化,那么单核的主频还是挺重要的参数,2682是2.5GHz,可以Turbo到3GHz,可以考虑一用,
但是不经常编译linux内核的,没必要上这么一个老古董,就像上面说的,要考虑硬盘是不是瓶颈,还得考虑噪音。公司里在一个没人的角落丢了两台DELL R730,低负荷时噪音不大,突然上高负荷时,那个噪音直接飞机起飞感觉

网友:
现在Intel的CPU也都是多核吧,比如I7 14700K,已经是8大核12小核心共20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用吹,2颗cpu搞定

那就是吹了。

肯定是说单颗CPU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线程=32核/2=16核心/CPU,

服务器 编译我做过对比,

奇怪,R730噪音竟然大于R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