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hr913129a和hr911105A封装一样。使用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4-03-14):
选型发现除了耐压不同2250V和1500V 其它性能一样,能通用吗

有大神知道这家变压器命名规则吗。

楼主:
以下是科大迅飞的机器智障的回复:

RJ45网络变压器HR913129A和HR911105A在使用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结构和应用场景。具体如下:

结构:HR913129A是一种集成了以太网变压器和RJ45接口的组件,而HR911105A则是一种网络插座变压器,通常需要与RJ45接口配合使用。这意味着HR913129A可能包含了变压器和RJ45接口两个部分,而HR911105A则是单独的网络变压器。
应用场景:由于HR911105A是网络插座变压器,它主要用于将网络信号进行隔离和转换,以适应不同的电平设备,并提供良好的抗干扰能力。而HR913129A作为一个集成组件,可能更便于在设计时直接安装使用,简化了电路设计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两者在电路板设计和实际应用中有着不同的适用场景。选择哪种变压器,取决于具体的电路设计需求和应用场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科大迅飞的机器智障的回复:

总结一句话:胡诌八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科大迅飞的机器智障的回复:

HR911105A带变压器的

网友:
工作温度也稍有区别,0~85 ,0~70

网友:
好多chatAI也是一本正经的胡诌八扯。

网友:
曾经问过厂家,他家没有不带变压器的产品。

楼主:
两种都带变压器,只是隔离电压和工作温度范围不同

网友:
隔离电压,温度范围,UL认证。 hr913129a应该是要替代HR911105A,还有一个工业级的hr913129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