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0.5级是代表0.5%吗

楼主(2024-03-15):
电表标注0.5级意思是精度为0.5%  如果测量交流电电流20ma  那误差范围应该是20ma*0.005=0.1   意思所有的这个精度的电表测出来结果应该是19.9-20.1之间  我咋觉得不可能呢 是不是普遍存在电表虚标的问题

网友:
电表的等级是用来表示电表的精确度的。
电表分为七个等级: class A B C(EN 50470)或者class 0.2 0.5 1 2 0.2s 0.5s(IEC 62056-21 62056-23: :)等级数值越小,电表的精确度越高。通常所用电表的等级都在电表的度盘上标出。

计算方法:
1.用电表进行测量时,电表的指示值x与被测量的实际值xo之间的差值Ax,称为电表测量的绝对误差。

2.绝对误差值与电表的是程Xn之比,以百分数表示出来的值称为电表的引用误差En,即En=(LX / xn)x100%

3.用电表进行测量时,将所得到的最大引用误差Enm。去掉%号,就定为该电表的等级。

4.如果所得结果,在两个规定的等级数值之间,则此时电表的等级定为低精确度的一级。

例如,某一电表测量所得最大引用误差值为0.7%,该表的等级就定为1.0级,而不能定为0.5级。测量时,知道所用电表的等级及电表的量程,就可算出被测量的最大绝对误差,从而估计出测量的准确程度.

0.2s 0.5s和0.2 0.5的区别:
s表示电能表在设计、检定、使用中的负载电流范围更宽,即要求负载电流为1%In~Imax时,电能表都能符合其准确度等级规定;而不s则表示负载电流要求为5%In~Imax

网友:
电表全称是电能表,是测得电能,准确度也是和被测电能比较的,不是单独电流的精度。

网友:
应该是满量程的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