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发热,请推荐一款散热系数1以上的散热硅胶。

楼主(2024-03-15):
MOS发热,请推荐一款散热系数1以上的散热硅胶

网友:
用过卡夫特的,给个图你参考。

网友:
管子的热阻大谁也没有办法的,不是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网友:
问下,你加了绝缘片的吗???如果有,其实绝缘片的导热系数是最关键的。我们是做电子负载的,知道绝缘片的导热系数对MOS管的温度影响最大。如果想让我们分析准确,上个原理图,再上个你的实物图,这叫对症下药!

网友:
往事不堪回首,我觉得世界上最热的东西就是恒流源了,那些功率被实打实的压在管子上。我当年做电子负载实验的时候经常出现管子的引脚焊锡被烧化的情况,最后只有增加管子数量一条路。电子负载贵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用大堆的管子,而每个管子都要独立驱动,无论从结构上,热阻分析,分布参数的影响,以及各部分的检测和折中都要沉淀经验。而很多经验只能是靠试错。管子的绝缘片最后被迫使用氮化铝,否则真烧管子。那个时候真惨啊,管子的尸体动不动就一大堆,心情坏极了,所以每当我看到别人实验不成功就会发自内心的幸灾乐祸

网友:
两路MOSFET并联可以吗?电流减半,热效应降为1/4

楼主:
目前两路MOSFET并联

网友A:
两路MOS也最好用有源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MOS也最好用有源分流

有源分流?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用电路精确约束两只mos管各自的工作电流,而不是简单的均流

网友:
先将管子直接固定在比MOSET大2到3倍的厚铝片上,然后再绝缘固定到大散热器上,看你的绝缘等级要求,不高的话,2个铝材2边接触面做阳极氧化都能满足使用要求(100V测过没问题,)。另外怀疑你散热硅脂涂厚了,散热硅脂本意是填充2物体表面的细小凹痕,起到增强导热,但本身肯定没有金属直接接触导热效果好,如果涂太厚,就是增加热阻。

网友:
你管子是工作在放大区的?
如果能做风扇散热,比单独用散热片强很多,

楼主:
金属直接接触,那不是MOS的D级和散热器连接通了吗,目前我在MOS和散热器中间垫了一层高导热硅胶片来和散热器隔离

楼主:
引用 楼主:
金属直接接触,那不是MOS的D级和散热器连接通了吗,目前我在MOS和散热器中间垫了一层高导热硅胶片来和散热 ...

没有看到阳极氧化 ,但是这个工艺暂时做不了

网友B:
很多便宜电子负载说明:散热器和正极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便宜电子负载说明:散热器和正极相通

咱不能便宜啊,便宜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