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于UAC的麦克风和耳机,如何确定采用何种DSP算法?

楼主(2024-03-15):
如果DSP有多种算法,比如环境降噪、通话降噪等等不同算法,如何确定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算法呢?

楼主:
UAC协议的描述符里面是否能够区分UAC设备的使用场景,比如当前是录音还是语音通话,没找到这部分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UAC协议的描述符里面是否能够区分UAC设备的使用场景,比如当前是录音还是语音通话,没找到这部分内容。 ...

分成两个channel呢?类似mic in和line 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成两个channel呢?类似mic in和line in

实际只有2个MIC和2个speaker,并没有LINE IN接口,USB连接。不知道如何来切DSP的音频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