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非接触检测20-500uA交流电流,有可能吗?

楼主(2024-03-15):
如题,
在400x400尺寸的金属柱,通过非接触检测20-500uA交流电流,50(60Hz)有可能吗?

咨询了一些互感器厂家,说这么大横截面积,没有合适的模具。
那么,如果自己通过铜线绕制,手工制作一个,在不考虑批量产的情况下,是否可行?

如果将漆包线在金属柱上绕制多圈,是否能够实现互感器的功能(不考虑拆卸)?
如果能,那么漆包线需要多大线径,多少圈呢?

网友:
淘宝搜 磁棒线圈 然后只用线圈,试一下

网友:
金属柱过电流吧,那线圈要沿轴线方向而不是径向

网友A:
要真打算用类似电流互感器的方法,这么小的电流肯定要用比较特殊的铁芯,例如坡莫合金铁芯,用坡莫合金带绕在金属柱上,然后二次线圈再缠绕在坡莫合金带上,匝数越多二次电流越小,但精度越高

网友B:
如果频率是确定的,那可以用小线圈测电磁感应,然后用数字滤波器处理信号,只留下50Hz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频率是确定的,那可以用小线圈测电磁感应,然后用数字滤波器处理信号,只留下50Hz的信号 ...

旁边启动了个电机,哦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真打算用类似电流互感器的方法,这么小的电流肯定要用比较特殊的铁芯,例如坡莫合金铁芯,用坡莫合金带绕 ...

直接将漆包线缠在被测导体上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频率是确定的,那可以用小线圈测电磁感应,然后用数字滤波器处理信号,只留下50Hz的信号 ...

频率是确定的,需要检测的要么是50hz,要么是60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将漆包线缠在被测导体上可以吗?

大哥,你倒是说说凭啥你这样就能感应呢?

你画画磁力线看看如何感应来的。

你非要讲的话,有一种类似这样的东西,软的套在导体上就可以测电流。叫罗氏线圈,柔性电流钳,当然最终线圈还是平行于导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倒是说说凭啥你这样就能感应呢?

你画画磁力线看看如何感应来的。

让您见笑了,没认真考虑过这个东东。
那么,互感器里面的磁芯是给磁场提供通路,增强信号吗?

网友D:
罗柯夫斯基线圈原理的传感器去了解一下

网友:
磁通门传感器可以的吧

楼主(2024-07-10):
引用 网友D:
罗柯夫斯基线圈原理的传感器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也叫罗氏线圈?这个似乎测大电流行,小电流不行吧?

网友:
你这个柱子应该是变电站里面的一种设备吧?如果是的话,你根本测不准的,因为还有相间干扰你要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