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自营这种不到2000的主机,靠谱吗?

楼主(2024-03-15):
配置是够用了,但感觉太便宜,难以置信。

网友A:
确实价格够低,自营的,京东提供售后的,应该不用担心

网友:
我发现 技嘉的主板 挺耐用的 ,DELL的也耐用,联想 就不行,主板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价格够低,自营的,京东提供售后的,应该不用担心

坑多了。丐中丐配置有可能是n5095之类的上网本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坑多了。丐中丐配置有可能是n5095之类的上网本u。

不是i5-12450H CPU 8核12线程?

网友:
我觉得这类适合做影音播放机,网课机,word ppt机,二奶机。
做主力机还是算了,散热普遍不好,持续释放性能就降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i5-12450H CPU 8核12线程?

如果是图中选中的右边这个配置,应该是i5的,但是这价格怎么说呢,性价比不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坑多了。丐中丐配置有可能是n5095之类的上网本u。

i5 12450h这个u新版本娱乐大师跑分88w分办公都属于高配了,50w分的i5 8250就能流畅影音家用。

n5095处理器最新版娱乐大师大概30w分左右,属于流畅办公1080p流畅影音,或者nas专用级别。

网友:
真要买i5 12450h还是要买专业做电脑有知名度与口碑的品牌。不是专做的没有巨巨大批量订单拖着刀乐去敲英特尔门订货,估计大门保安都不让进的。顺带做的英特尔cpu货源都是倒腾几手了的边角料了。

i5 12450h 16+500 wifi6可拆卸网卡 1999元。可以考虑零刻电脑盒子,别人专做这个玩意能拿到一手u。

楼主:
谢谢各位,各位都不睡觉的么?在深夜把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i5 12450h这个u新版本娱乐大师跑分88w分办公都属于高配了,50w分的i5 8250就能流畅影音家用。

n5095处理 ...

什么时候intel出全大核再考虑高端  小核真是弱。速度直接减半还多,只能算得上跑分专用。 现在就在用n5095亮机本当个远程显示器用

n5095性能怎么说呢,ipc大概跟同频推土机差不多?2.9g的频率单线程跑分大概是4g 3950x跑分的40% ,被2.9g的4300u摩擦。 好在比上一代baytrail/cherrytrail提升相当大。

当然这性能对办公/轻量级应用/单片机编译等等也是够用了。甚至模拟器citra基本不掉帧,yuzu差些,handheld下可以做到45帧,dock可以34帧。至于散热,山上小厂出的本用了个巨大的散热模具,cpu满载61度都上不去。据说这模具是压35w 高配版本cpu的

网友:
一个尔英的es版本11800h才买699元....你自己买个主板+机箱+内存...用着不爽吗?
5900HX的ES也就1K....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了吧,组一台 I5-12400 同样配置成本就要 2500 左右。

网友:
想当年宿舍里自己第一次组的台式机,连显示器键盘鼠标都总共只花了2000多

现在物价涨了很多吧
我也是不玩游戏的,从来没用过独立显卡

我老公去年组了台,总共花了2万多…… 我都震惊了…… 不过看他那个独立显卡真好大个
他买的迷你主机放办公室用的,也得6000多,去年办公室里带去了新的笔记本,迷你主机就给小朋友放客厅连电视用了……
更别提他好多台游戏机了……

网友:
AMD的R7,配一款固态硬盘,非常香。

网友E:
我现在都是买这类小主机用了,准系统1K左右,带内存硬盘不到2K左右性能已经很高了

网友F:
我用电脑基本都属于办公用,略懂维护,电脑寿命太长,并且单位还会配电脑,不然坚决选小主机,现在家里用的就是小主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都是买这类小主机用了,准系统1K左右,带内存硬盘不到2K左右性能已经很高了 ...

什么型号?可推荐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什么型号?可推荐下。

我买过零刻SER5 Pro 5800H1599的价格,铭凡UM480XT, 1099的价格
都是买准系统,可能有点挑内存,如果配置合适买套件的好些,我买的内存第一次装不能启动,两条内存条调整位置就可以启动
现在有更新的型号,老CPU老型号就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电脑基本都属于办公用,略懂维护,电脑寿命太长,并且单位还会配电脑,不然坚决选小主机,现在家里用的 ...

家用我要一体机了,省点地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零刻SER5 Pro 5800H1599的价格,铭凡UM480XT, 1099的价格
都是买准系统,可能有点挑内存,如果配置 ...

铭凡价格低些,零刻与之对比哪个稳定好用?噪音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铭凡价格低些,零刻与之对比哪个稳定好用?噪音大么??

稳定不好说,零刻的放家里用得少,铭凡做测试电脑24小时开机用了半年了暂时没发现问题
不过铭凡的Type-C功能不全,显示口只能做显示,显示器带USB-Hub用不了,不如零刻的方便
零刻的有个同事买了更新的型号,加了内存,遇到2次不开机的情况,送修过,那边技术说擦下金手指就可以了,但我同事试过不行
我有NAS,数据都同步了,所以对这类小主机的可靠性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