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挺久,才找到比较适合安装在PCB上的18650电池盒

楼主(2024-03-16):
产品用到2节18650,其实镍片点焊固定到PCB也挺省事的。
只不过电池客户自己采购安装,而且要能以后容易更换,那只能用18650电池盒了。

一开始找到第一种,弹片是钢片镀镍,太紧了,能将电池盒顶弯曲。
用钳子将弹片压扁一些,但是还是不理想,拆装一次电池,就很多划痕了。

后来找到第二种,这种是比较没档次,电流也小。
我开始还将两端铜铆钉去掉,换成铜螺丝螺母,也能走3A以上大电流了,不过几个还行,改装几百个的话,那是找虐待。

又看到了第三种,一开始还怕也是钢片,收到后用磁铁试了吸不住的,弹片松紧也合适,不会将电池盒撑变形,拆装也容易。

其实电池安装进去,不大力摔的话是不会松动的,不过安全起见,在中间用这个一字铁片和2个19mm的尼龙柱当支架,压住电池,确保万无一失。

还有,PCB上要垂直固定一个GPS模块,找了挺久,发现这种接线端子是挺不错的,一端焊接在大PCB,另一端螺丝固定小PCB。

网友:
外壳要阻燃的才行

网友A:
这种塑料壳,焊接过炉的时候会不会变形呢,还是说要手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料壳,焊接过炉的时候会不会变形呢,还是说要手工焊?

应该会,我吹背面芯片,盒子都变形

网友:
试试这种?

18650 电池弹片 18650 电池扣 18650支架 18650触片 可直接焊电路-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399288911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