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我的 ATmega2560 连接 JTAGICE3 失败 ??

楼主(2024-03-17):
请教下,我的 ATmega2560 连接 JTAGICE3 失败 ??

ATmega2560 相关原理图

JTAG 的 熔丝位也使能了

jtagice3 路径的信号线也都对过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呀, 哪位大神知道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 ??

2560 ISP 可以正常路径并使用的,

网友A:
还有个 OCDEN 也开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 OCDEN 也开起来?

使用  STK500 ISP 连接的 配置信息, 你帮我看看还有哪些没有配置对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  STK500 ISP 连接的 配置信息, 你帮我看看还有哪些没有配置对呀 ?? ...

就是这个配置,再不行就得考虑 JTAG 软硬件的问题了。

另外 WDTON 这个会一直开狗,某些时候容易上电就一直复位,导致主程序都进不去。可以试下关闭

网友B:
确认一下这些位置的引脚是不是好的,现在avr翻新的多,我遇到过这地方有个坏脚的,始终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配置,再不行就得考虑 JTAG 软硬件的问题了。

另外 WDTON 这个会一直开狗,某些时候容易上电就 ...

终于搞定了呀, 原来是他们搞硬件的有根线搞错了造成的, 害得我折腾了这么久,

惭愧惭愧

感谢感谢大神了啊

------------------------------------------------------------------------------------------------------------------------
你好, 请教下, 使用 iar-avr 进行硬件仿真时总是提示错误 这是怎么回事呀 ? (当然我的 iar 不是正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这些位置的引脚是不是好的,现在avr翻新的多,我遇到过这地方有个坏脚的,始终输出高电平 ...

终于搞定了呀, 原来是他们搞硬件的有根线搞错了造成的, 害得我折腾了这么久,

惭愧惭愧

感谢感谢大神了啊

------------------------------------------------------------------------------------------------------------------------
你好, 请教下, 使用 iar-avr 进行硬件仿真时总是提示错误 这是怎么回事呀 ? (当然我的 iar 不是正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呀, 原来是他们搞硬件的有根线搞错了造成的, 害得我折腾了这么久,

惭愧惭愧

这软硬件分的太彻底就是有这种坏处啊。。
别大神
IAR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并不用IAR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呀, 原来是他们搞硬件的有根线搞错了造成的, 害得我折腾了这么久,

惭愧惭愧

似乎是软件崩溃了。可以试试用avr studio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是软件崩溃了。可以试试用avr studio仿真?

那就后续还是吧程序慢慢的移植到 avr studio 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