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16逻辑分析使用问题

楼主(2024-03-17):
第一次使用这款逻辑分析仪,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分析单独的8位并行数据,就是把8根线采集到的数据,合并显示一个字节,不然就要肉眼去数电平了。

网友:
看协议啊,软件支持这协议就不用人工数。

楼主:
没有协议,调试用的,只有8个引脚,输出一个字节数据,没有其他信号。

网友:
用8个二极管接在一起,

网友:
不支持这个功能...

楼主:
我觉得这个功能蛮实用的啊,类似signaltap的功能,在fpga调试逻辑信号的时候,signaltap仿真时可以很方便的将多个信号组合显示为字节,可否支持上这个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功能蛮实用的啊,类似signaltap的功能,在fpga调试逻辑信号的时候,signaltap仿真时可以很方便 ...

通过自定义协议功能,应该可以实现.
你可以看看我们如何添加自定义协议功能这部分内容,尝试自行添加一个协议解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