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网友推荐性价比高的7kw交流充电桩(AC220V,挂壁式,有刷卡功能)

楼主(2024-03-18):
    准备在长期租用的小区地下车库装一个充电桩了。 60米线(物业要求走桥架,要相对正规一点的走线方式),找了个服务公司(坐标0510),包工包料1900元(杂牌电线,杂牌辅料),准备自购一个充电桩。

网友:
单项220伏玩7kw有点高吧

网友:
也可以看看有没有蓝牙连接的,而不是刷卡。

网友:
普诺得,我装了11KW的,用了二年多,还可以

网友A:
我昨天刚刚拉完线,收的二手特斯拉二代桩2600元,老婆非得要特斯拉原装的颜值高,配电间到地下车位充电保护箱一共实际走了88米线,之前测量的桥架长度是73米,电缆是自己买的起帆的3*4+2*2.5的橡胶YC电缆100米,很重,花了1500,奇兵到家小程序上找的本地工人350元拉线,充电桩接线这些自己干才放心。充电桩保护箱花了350是指纹解锁的。特斯拉的桩是支持三相电的,但是现在政策不给三相电了,只能7KW的,所以把电缆是并联起来8平方+9平方,地线是单独在车位隔壁的水泵控制室让物业电工接了根地线出来,这样才可靠。顺带打算在自己车位上再装个监控什么的。关于7KW的充电桩,其实楼主可以上咸鱼收那些国内车厂的桩,比方说比亚迪的车主权益转让,才800元左右好像,然后是包含30米安装的,多出了来的是1米40元左右吧,这样最划算,你60米的话再加30米1200元就差不多了。 如果单独买桩,我21年的时候是咸鱼上收了东风本田的7KW桩,也是车主转让的,但是是安装完拆下来的(他就是为了让人免费拉线到他的车库),750元,这个就是挚达代工的打个本田的标而已。单独购买的话我还是建议购买挚达的7KW桩,或者是普诺德的,都是一线大厂,质量可靠。

网友B:
楼主是长三角的吗,我有个全新充电桩还没使用,买长城电动车厂家自带的,什么牌子忘记了,需要的话可以出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长三角的吗,我有个全新充电桩还没使用,买长城电动车厂家自带的,什么牌子忘记了,需要的话可以出给 ...

  如何沟通一下呢?

网友C:
在咸鱼上花点钱买个比亚迪的充电桩权益,还送三十米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咸鱼上花点钱买个比亚迪的充电桩权益,还送三十米免费

     我这个价格,也不是贵得离谱 (请这些人装,会省去与物业及地库开发商工作人员之间的扯蛋,节约点时间成本)。 自购充电桩。

网友:
我是咸鱼几十元买一块协议板,配个继电器,漏电保护器,找厂家买了一把100元的充电枪,焊上合适长度的线就给车充电了。如果不需要预约充电,继电器都用不上,把协议板安装在充电枪头里,接出电线就可以充电了。配个带密码锁的电箱也才200多元。

网友:
闲鱼上买个就行,大牌都行。我买了个吉利标签的,实际是挚达充电桩,7kw。带刷卡和4g。后悔了,早知道买个即插即用的,刷卡还是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刚拉完线,收的二手特斯拉二代桩2600元,老婆非得要特斯拉原装的颜值高,配电间到地下车位充电保护 ...

的确自己用接线端子比较放心,很多安装师傅太毛糙了。直接剥线就接上了,看着就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价格,也不是贵得离谱 (请这些人装,会省去与物业及地库开发商工作人员之间的扯蛋,节约点时 ...

比亚迪的带权益,也就是带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自己用接线端子比较放心,很多安装师傅太毛糙了。直接剥线就接上了,看着就难受。 ...

我看了配电间里面的电力公司安装的电表箱,所有住户的都是10平方的多股铜线剥掉线皮,直接就接入了电表和空开的接线端子,根本没有用专门的接线头压接铜线后再拧入空开

网友:
交流桩其实就是电平检测,然后吸合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