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LM5088设计负电压输出震荡问题

楼主(2024-03-18):
用LM5088设计了一个6~9V输入,输出-36V的电路,输出电流0.8A,用Ti的WEBENCH® POWER DESIGNER设计的,板子加工回来测试空载可以,加上负载有几十mA就不行了,感觉是电源芯片不停重启,输出震荡波形了,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人家官方的图纸,当然没有问题了。一般2个问题:1,你的D1是否用错;2,布线的要求需安装官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