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适合编译类工作的强悍主机推荐吗?

楼主(2024-03-18):
想跑windows,上面跑各种样式的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编译linux内核之类的。。

装windows主要还是不想物理装Linux,维护简单些。。。

不知道那种机房里的旧服务器是否适用。

网友:
多核,内存大就可以虚拟
但是那种服务器比较吵,放房间里用比较明显
而且静音化的配件没有普通电脑多

网友:
可以装PVE或者exsi,然后在这个系统下面分别装Windows和Linux……

网友:
最近弄了一个小主机来编译安卓系统,完整编译大概需要4个小时,只修改内核编译只要两三分钟。个人感觉限制编译速度的主要原因就是硬盘速度。我的小主机CPU AMD R9,32G内存+2T固态。在WSL里面编译固件,风扇的声音不大。

网友:
用I9  13900K编译安卓, 固态硬盘+64G内存,-j32  用了虚拟机全编能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个全编一般很少的,经常是单编,20秒以内。uboot  10秒左右的单编吧。服务器也快不了多少,并且比较头痛的是USB映射到本地,我这用微软官方的设置会掉线假死,其它USB映射软件不知坛友有没有推荐。微软的USB映射还改变了U盘的名字,麻烦不是一点点,肯定不方便了。

网友:
旧服务器风扇声音挺大的吧?呼呼的

网友:
AMD 7950X,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