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计算机,系统盘是SSD,再加一个SSD当作D:/存储,这样如何?

楼主(2024-03-18):
手提计算机,系统盘是SSD,再加一个SSD当作D:/存储,这样如何?

网友:
这能有什么问题?

楼主:
老兄。这个D 寿命估计在多久啊?
另外 你这个bit 加密,可以给科普一下吗?具体的使用方法和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样没毛病啊,我自己的只有一块SSD,不分区,个人目录自动同步家里NAS,工作目录自动同步公司NAS,开发工程用git提交到公司私有git Serv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这个D 寿命估计在多久啊?
另外 你这个bit 加密,可以给科普一下吗?具体的使用方法和作用是什么 ...

1T的固态,使用3年半(平均每天10小时以上),写入量8T左右,理论寿命是600TBW,还剩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的固态,使用3年半(平均每天10小时以上),写入量8T左右,理论寿命是600TBW,还剩98%。

那还是很厉害的 我也这样 搞一下

网友:
直接搞个2T不好吗

网友:
我都这样用了好几年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搞个大固态不好吗

楼主:
搞了一个1T的京东京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T的固态,使用3年半(平均每天10小时以上),写入量8T左右,理论寿命是600TBW,还剩98%。

我的也是这么用坏了。买了雷克萨的。数据盘坏了,毫无征兆的就坏了。重新加热了一下主控芯片。现在能找到资料,但是不能写,好像锁定了。当资料盘的话,建议还是使用机械硬盘稳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么用坏了。买了雷克萨的。数据盘坏了,毫无征兆的就坏了。重新加热了一下主控芯片。现在能找到 ...

雷克萨是什么牌子?没听过,我倒觉得没问题,不要用杂牌的,现在很多笔记本电脑都只能用固态硬盘了,像苹果笔记本早就没有机械硬盘的了,难道用苹果的数据都不重要了?当然了,必须要备份肯定是要的,代码用git,一天备份好几次,其它文件也是一个月备份一次。

网友C:
那个加密最好不要开起来   好像换台电脑 文件就打不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加密最好不要开起来   好像换台电脑 文件就打不开了

我被那个bitlocker坑过。
刚看到那个bitlocker觉得挺新鲜的,就启用了,当时也没注意。
后来不知道鬼使神差的,我去设置BIOS设定,然后进不了系统,开机就让输秘钥解锁,我当时也不记得那个秘钥,还蛮长的。怎么都跳不过去,就是要输对密钥才行。记得当时秘钥文件就存在电脑里面,现在也打不开。
相当于把钥匙锁在被锁的抽屉里了。
后面把硬盘拆下来插到别的电脑上,想着赶紧把数据拷出来。也是一样打不开,需要秘钥。根本束手无策。
后来网上查了一下,说如果用的微软的用户名登录的,可以找到那个秘钥。死马当作活马医,一顿操作,找到了5、6个秘钥在我账户的历史记录里,顿时觉得有戏。
试了一个不行,又试了一个,到第4个的时候突然进去了。吓得一身冷汗,进系统第一件事就是关掉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T的固态,使用3年半(平均每天10小时以上),写入量8T左右,理论寿命是600TBW,还剩98%。

你写入量这么少, 你怎么使用电脑的?每次都是正常关机?  不休眠?还是软件用得少?

我工作数据/影音视频图片都写入机械硬盘,  c盘单独一块三星固态, 每年都有11T的写入量。我几乎每天都是休眠,开机就能工作那种。
然后发现一个问题--WIN10长期休眠,会变卡变慢, 这种情况我才正常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这个D 寿命估计在多久啊?
另外 你这个bit 加密,可以给科普一下吗?具体的使用方法和作用是什么 ...

BIT加密是bios或系统级的加密方式,只能在你的设备上使用,移到其它机器或重新设定密钥后不能使用,如果是windows的加密注意备份密钥,要不电脑或系统挂了就没有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写入量这么少, 你怎么使用电脑的?每次都是正常关机?  不休眠?还是软件用得少?

我工作数据/影音视频图 ...

休眠是把内存的数据写到硬盘,所以每休眠一次,就产生一次内存大小的写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写入量这么少, 你怎么使用电脑的?每次都是正常关机?  不休眠?还是软件用得少?

我工作数据/影音视频图 ...

软件应该算多的了。

由于平常会同时开好多个软件,按不同工作内容,基本都是开3个虚拟桌面的。

C盘也是1T的固态,写入量是80T。每天都正常关机。软件很多,有上位机开发的,RAD Studio 12(包含ios和android开发包,软件几十个G大小),VS 2022,VS 2019,PCB 广告,JLCEDA,Keil,VScode,Python,网页前端nodejs ,vue所有环境都有,用于编译android和linux的ubuntu和一个mac;虚拟机3个。

2个2T的固态,都只剩下100多G的剩余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么用坏了。买了雷克萨的。数据盘坏了,毫无征兆的就坏了。重新加热了一下主控芯片。现在能找到 ...

ssd中雷克沙算杂牌,贴牌组装的了~~

三星,西数,英睿达,铠侠,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被那个bitlocker坑过。
刚看到那个bitlocker觉得挺新鲜的,就启用了,当时也没注意。
后来不知道鬼使神 ...

我和你一样第一时间关闭它。

毕竟我拍哪天系统崩了,启动不了了,重装系统就完了,文件全部丢失

网友F:
我公司那个台式机,480G的 三星,这都十多年了,依然100% 健康度。我感觉普通使用基本不用担心硬盘寿命问题。 故障率倒是应该关注,但是故障率总比机械硬盘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那个台式机,480G的 三星,这都十多年了,依然100% 健康度。我感觉普通使用基本不用担心硬盘寿命问题 ...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被那个bitlocker坑过。
刚看到那个bitlocker觉得挺新鲜的,就启用了,当时也没注意。
后来不知道鬼使神 ...

我用bitlocker十来年了,从没出过问题。目前我的笔电是SSD 512G + 750G HD,  SSD等分两个分区作为系统盘和应用盘,HD作划为E盘全部 bitlocker 加密用于数据区。系统区和应用区加密完全没必要的。十年来我的数据盘接到任何电脑上都能输入密码打开,当移动盘用也完全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用bitlocker十来年了,从没出过问题。目前我的笔电是SSD 512G + 750G HD,  SSD等分两个分区作为系统盘 ...

很想用这个加密,但又不敢用,

如何备份密钥等先期准备?请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用bitlocker十来年了,从没出过问题。目前我的笔电是SSD 512G + 750G HD,  SSD等分两个分区作为系统盘 ...

你这个好,两块硬盘,一块装系统和application。另一块专门数据盘,只加密数据盘。
我就一块硬盘,还傻不拉叽的把系统盘一起加密了,重启没发现要输密码解密什么的,就没在意,那个秘钥就存在硬盘上,也没在别的介质保存。结果有一天改了一下bios就出问题了。

网友:
c与d单独一个盘非常好,因为读写最多的是系统c盘,所以c挂掉风险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想用这个加密,但又不敢用,

如何备份密钥等先期准备?请分享一下, ...

密钥记录在纸上就是了,实在怕忘记就纹身在自己胳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好,两块硬盘,一块装系统和application。另一块专门数据盘,只加密数据盘。
我就一块硬盘,还傻不 ...

从来不管密钥,别把解密码忘掉就够了!第一硬盘的多个分区也干过,C盘不加密,其它分区随便玩,换机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想用这个加密,但又不敢用,

如何备份密钥等先期准备?请分享一下, ...

我从来不备份!

网友:
bitlocker加密后,电脑被偷后数据不被偷,安全性要好一些,但密钥要保管好,免得连自己都打不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用bitlocker十来年了,从没出过问题。目前我的笔电是SSD 512G + 750G HD,  SSD等分两个分区作为系统盘 ...

bitlocker是不是有个问题,比如在电脑D盘启用bitlocker,第一次访问时候,需要输入密码,然后接下来,bitlocker就不管了,随意进入N次,如入无密码之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I:
bitlocker是不是有个问题,比如在电脑D盘启用bitlocker,第一次访问时候,需要输入密码,然后接下来,bit ...

弹出之前均可正常访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弹出之前均可正常访问

可以设置成网上邻居那种,每次进入访问,都要密码验证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设置成网上邻居那种,每次进入访问,都要密码验证的嘛?

win200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