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1559做隐藏式门把手,下雨天基本100%失效,请教大哥。【17楼辱骂他人,封锁ID一个月】

楼主(2024-03-18):
如题,是找第三方开发的软件,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项目直接动不了了,哪位有经验的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A:
分析失效原因,最起码要定位是哪部分的问题吧,电源?通信?执行?反馈?

网友B:
连提问题也不认真,指望别人帮你?

网友:
应该不是pic的锅

网友C:
我理解应该是电容感应吧,然后下雨失效。。。

网友:
应该是用电容触摸吧

网友D:
我们也做门把手的电容触摸芯片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难点,软件部分需要好好调整。主要就是有水了后,导致的误触判定。

这个是别人芯片的参考,可以看看。

网友:
肯定是app没有接入天气信息的原因吧?

网友E:
PⅠC的晶振常有问题,不起振那是叫天天不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ⅠC的晶振常有问题,不起振那是叫天天不应!

用内部RC振荡也会停振?

网友:
水肯定会干扰电容触摸的。
但是有些触摸的厂家已经解决了水的干扰问题

网友:
记得瑞萨有推过这个方案,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用

网友:
具体问题现象是什么

网友G:
隐藏式门把手只是噱头而已,正好放弃。
丰田车门把手也是电容的,带着手套有时无法感性锁门。不过无论下雨下雪,用手直接触摸都是百分百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内部RC振荡也会停振?

用内部RC基本是便宜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失效原因,最起码要定位是哪部分的问题吧,电源?通信?执行?反馈? ...

执行,就是下雨天触摸感应不到。无论是开和关,只要雨水流过,就100%失效,如果檫干雨水,大概率会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提问题也不认真,指望别人帮你?

既然你没做过,那你BB什么呢?你又算老几呢?

楼主:
原厂的工程师,说他们也解决不了,也有可能是新手,所以问问哪位应用过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应该是电容感应吧,然后下雨失效。。。

是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做门把手的电容触摸芯片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难点,软件部分需要好好调整。主要就是有水了后,导致的 ...

不在HSAE了?关键是现在换不了芯片,然后软件是外包的,深度参与,动弹不得,还好不是我的项目。

网友H:
电容式致命地方
项目最初没有总共进行验证就上马
第三方收到钱就开干
甲方买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式致命地方
项目最初没有总共进行验证就上马
第三方收到钱就开干

真贴切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隐藏式门把手只是噱头而已,正好放弃。
丰田车门把手也是电容的,带着手套有时无法感性锁门。不过无论下雨 ...

放弃不了,深陷其中,动弹不得,不是你想换芯片就能换的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你没做过,那你BB什么呢?你又算老几呢?

年轻人 ,我二十年前就用PIC了,你说我有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二十年前就用PIC了,你说我有没有用过?

既然用过,请说出你的见解,感谢大哥!

网友:
外包本来就是这样啊,人家只管实现功能,至于什么异常处理这些,不在考虑范围之类,你们硬件应该过了测试了吧,而且应该也供了样品通过了主机厂测试,现在你们只能找原厂和外包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执行,就是下雨天触摸感应不到。无论是开和关,只要雨水流过,就100%失效,如果檫干雨水,大概率会恢复。 ...

这是检测的问题,不是执行。
电容触摸的难点就是环境变化,工艺什么的还会有问题。雨水问题如果不换硬件方案,需要算法解决,买套成品的硬件方案更简单些。
本来车门解锁和拉把手开门是1个动作完成,现在的隐藏式把手为了隐藏,把开门改成2个动作,评估下方案吧,如果一定要用隐藏把手,钥匙感应自动弹出是更合理方案,不要用触摸。
或者干脆改成按的,用机械开关检测,按一下解锁。

网友:
我家小米的智能门锁,虽然在室内,手指上有水,指纹也识别不了,必须擦干才能识别。

网友:
电容式触摸,下雨,神仙也解决不了,只有凑合能用和完全不能用的差别,想做到和干燥一样的效果,从来没有见到过,吹嘘浴室能用的,也只是可用,不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是检测的问题,不是执行。
电容触摸的难点就是环境变化,工艺什么的还会有问题。雨水问题如果不换硬件 ...

机械开关的产品,在许多消费者眼中是八十年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机械开关的产品,在许多消费者眼中是八十年代的

可以整个把手做成按钮,开关藏里面,机械开关比触摸可靠。现在做产品,都不先考虑能不能用,只看玩的够不够花。

网友:
这个应该和布线有关系,电容触摸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电容式触摸,上电的时候会获取一个无手指的默认值,后面就一直扫描实际值和这个默认值对比,这玩意不止式考虑雨水天气,还要考虑环境温度(尤其式低温)

网友:
水流在按键上也会引起电容变化,处理的思路是水流的速度和手指按下放开速度不同,实际搞起来,很难说好用,能用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整个把手做成按钮,开关藏里面,机械开关比触摸可靠。现在做产品,都不先考虑能不能用,只看玩的够不 ...

产品不是你想做成什么样就什么样的,包括芯片,即使有能解决此问题的芯片,也不是你想换就能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不是你想做成什么样就什么样的,包括芯片,即使有能解决此问题的芯片,也不是你想换就能换的。 ...

方案没经过测试,还没有备份方案,这是项目经理的锅,硬件上能做的优化有限,软件又是外包的,不能改软件,也不能换方案,项目就这样流产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没经过测试,还没有备份方案,这是项目经理的锅,硬件上能做的优化有限,软件又是外包的,不能改软件 ...

我们都想流产呢,但是公司主力的其他项目还得跟车厂合作,加上对方是日系的车,不是说你想退出就退出的,但是又拿不出改善方案,日系的是你说你行,那么请拿出原理和计算公式,你说你不行,那么请拿出改善方案,以及改善到哪一步了,反正就是动弹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都想流产呢,但是公司主力的其他项目还得跟车厂合作,加上对方是日系的车,不是说你想退出就退出的, ...

这是商务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硬件如果可以换方案,是最简单的,不能换方案,只能软件处理,加入滤波,动态baseline,在实际环境下调参数,是可以解决的,但成本要自己评估,可能比换方案成本要高很多。
前几年我做的一个段码液晶屏内ITO触摸的产品,当时芯片荒,为了便宜,用的新唐刚出来的带触摸的芯片,断断续续调了半年触摸才基本稳定,几十台样机没问题,到批量就不行是常事。

网友:
如果不差钱,可以考虑使用专用的触摸IC,外挂个,专用IC,有个电容设置灵敏度,隔段时间就会自动矫正的,淋水都没啥问题

网友:
找几个同行的量产可靠产品,拆解分析啊!

网友I:
具体楼主你这个方案不懂, 我依稀记得做带水触摸的好像是塞普拉斯比较牛逼。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具体楼主你这个方案不懂, 我依稀记得做带水触摸的好像是塞普拉斯比较牛逼。 ...

像这种基本上都是小公司新入行
打算走低价线路进入某行业
销售牛  技术薄弱
先期没有项目评估或者行业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具体楼主你这个方案不懂, 我依稀记得做带水触摸的好像是塞普拉斯比较牛逼。 ...

现在也不行了,某些型号用国产OEM,质量不可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像这种基本上都是小公司新入行
打算走低价线路进入某行业
销售牛  技术薄弱

指楼主所在的公司?

楼主的项目应该汽车前装的呀,应该挺正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指楼主所在的公司?

楼主的项目应该汽车前装的呀,应该挺正规的吧

是的,主营业务不是这个,这个是老板想拓展业务,这下掉坑里了,幸亏不是我的项目,那哥们被反复折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营业务不是这个,这个是老板想拓展业务,这下掉坑里了,幸亏不是我的项目,那哥们被反复折磨。 ...

玩得起汽车前装的项目,公司规模也挺大的,让老板去愁吧

网友:
现在好多这这种方案公司,让后坑人,坑完人就跑了
做汽车的行业的,很难,一点点毛病都能害死人
你用的电容方案,触摸位置有水后会出现采集电容值变小,估计方案公司只管理想状态,任何异常都没考虑。

网友:
有雨水了,电容基础值会上升,把这个基础值做个更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像这种基本上都是小公司新入行
打算走低价线路进入某行业
销售牛  技术薄弱

你这才是无任何经验,假如你是小公司,你会找一个一无所知的行业,全仓梭哈吗?想想也不可能,要么有订单,要么技术开发完后肯定有订单,谁会一条道走到黑呢,狡兔还三窟,这种一辈子可能只能干一次的事情还不得走一步看三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既然你没做过,那你BB什么呢?你又算老几呢?

辱骂他人,封锁ID一个月

网友K:
请教也要有请教别人的态度,看了他回复的口气,真是欠欠的。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产品,测量水的分布电容值。实时根据变化更新基础电容值,基准电容值,是基本的方法之一。甚至水的水质都有差异,纯水,自来水,不同的自来水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也要有请教别人的态度,看了他回复的口气,真是欠欠的。

看了发帖记录第一页也全是伸手提问帖,看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ⅠC的晶振常有问题,不起振那是叫天天不应!

我也遇到了。PIC18F45K80。晶振不振 头皮发麻。

网友L:
接触过很多国内年轻工程师,智商不知怎样,但情商就一定极低,一句就能trigger暴跳如雷,国外你普遍不会遇到,不知是不是和土壤、还是一孩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接触过很多国内年轻工程师,智商不知怎样,但情商就一定极低,一句就能trigger暴跳如雷,国外你普遍不会遇 ...

其实主要是会错意,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匆匆就怼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辱骂他人,封锁ID一个月

抱着少一事心态,没理睬他,没想到被坛主发现了

网友:
电容触摸,得找crypress啊,,
他们家的有专门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法,
就是把触摸的地方 外圈包一个触摸按键,检查两者的电容差值。水里都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接触过很多国内年轻工程师,智商不知怎样,但情商就一定极低,一句就能trigger暴跳如雷,国外你普遍不会遇 ...

深有同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