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谁在 avr studio ide 中使用 ucos-ii 系统 ?

楼主(2024-03-18):
请教下,有没有谁在 avr studio ide 中使用 ucos-ii 系统 ?

之前使用的是 iar-avr ,在这个上使用 ucos 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想移植到 avr studio 上就会出现各种错误,搞的头大

网友:
gcc和iar的问题吧

楼主:
总体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试过,忘记了
应该是两个编译器的汇编指令书写文字不一样,要找对应的写法替换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试过,忘记了
应该是两个编译器的汇编指令书写文字不一样,要找对应的写法替换下吧 ...

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 底层的汇编接口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 底层的汇编接口不对

你找找AVR STUDIO裏面的一些例子,裏面應該有匯編文件,找到名字一樣的替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AVR STUDIO裏面的一些例子,裏面應該有匯編文件,找到名字一樣的替換就行了 ...

好的, 有空找找看

另外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使用 avr studio 这个 ide 呀,我目前从 iar 移植过来, 基本完成, 但是最后发现堆栈不够, 目前也还没有找到 在 avr studio 里面如何修改 堆栈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