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WS2812更快的全彩LED,这货800K的速率太慢了

楼主(2024-03-19):
有没有比WS2812更快的全彩LED,这货800K的速率太慢了,  我的8百个LED的流水灯。。受限于与参数流动的的太慢了

网友:
8百个,不是可以上30帧以上了吗?这也嫌慢?
市面上基本用这种,数量多的可以多路控制

ps:你流水灯要速度快的时候,不会每次只跳一个地址吧?只要保证帧率够快,可以跳多几个地址啊

网友:
按照手册,你800个串联也有40帧啊,肉眼应该看不出来慢的。。。

网友:
再快只能用双信号线的了

网友:
有支持多个LED的芯片,刷新速度高

网友:
那就多组并行

网友A:
双线的,我这两天正在调试,可以到30MHZ

网友:
可以找找其他牌子的驱动芯片,我记得单线最快可以到1.2M的

网友:
FPGA自己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线的,我这两天正在调试,可以到30MHZ

数据发送手册上不是800K吗?  你这30M是指哪方面的指标?

楼主:
就是英伟达的GPU来了  单线也不能突破800k的厂家给的极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发送手册上不是800K吗?  你这30M是指哪方面的指标?

看我发的前面3个字。

楼主:
双线的   除以2  也是15M呀。。。也超过800K的手册极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线的   除以2  也是15M呀。。。也超过800K的手册极限了

双线就不是这个灯了,你这个是单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线就不是这个灯了,你这个是单线的。

求推荐  这牛叉的双线方案全彩LED ,我这方案可以改,一切以性能为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线的   除以2  也是15M呀。。。也超过800K的手册极限了

一个不问型号 一个不说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  这牛叉的双线方案全彩LED ,我这方案可以改,一切以性能为先。。  ...

楼主:
看了下,性能上确实牛逼,估计是很好的商业方案。。。估计很多人都不怎么知道还有双线的全彩LED ,看来要在坛子里多说 多问才行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英伟达的GPU来了  单线也不能突破800k的厂家给的极限

那种演唱会的超大型LED屏幕很多都是FPGA做控制的,咋就不够用了?
GPU?干这事情就是废柴……
不要用单片机程序的思维来理解实体电路。

网友:
好东西,原来还有双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种演唱会的超大型LED屏幕很多都是FPGA做控制的,咋就不够用了?
GPU?干这事情就是废柴……
不要用单片 ...

你没用过WS2812吧,楼主是灯限制只能到800K,如果还用这个灯,就算用FPGA速度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演唱会的超大型LED屏幕很多都是FPGA做控制的,咋就不够用了?
GPU?干这事情就是废柴……
不要用单片 ...

这个帖子的前提是驱动  单线的WS2812,  并不是普通的HUB75的全彩LED单元板子,,你跑题 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的前提是驱动  单线的WS2812,  并不是普通的HUB75的全彩LED单元板子,,你跑题 了 ...

800个灯能分组吗,比如前400用一个驱动接口,后400用另外一个驱动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00个灯能分组吗,比如前400用一个驱动接口,后400用另外一个驱动接口。

双线的,带64*64=4096个灯,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线的,带64*64=4096个灯,很轻松。

是的 这玩意不光速度快,占用内存也小,我的WS2812一个全彩LED  SPI+DMA方式一颗LED要占用24个字节。顶不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玩意不光速度快,占用内存也小,我的WS2812一个全彩LED  SPI+DMA方式一颗LED要占用24个字节。顶不 ...

那是因为芯片不够灵活,如果是esp32,用dma,一个灯也只要24比特,三个字节就够了。

网友:
几年前我有回复过,和上面双线一样的协议: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5560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芯片不够灵活,如果是esp32,用dma,一个灯也只要24比特,三个字节就够了。 ...

DMA++SPI   还是PWM?

楼主:
这RMT对应的STM32哪种外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RMT对应的STM32哪种外设?

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用过WS2812吧,楼主是灯限制只能到800K,如果还用这个灯,就算用FPGA速度也是一样。 ...

都用FPGA了,还要用WS2812?
意义是什么?我不懂你们的想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的前提是驱动  单线的WS2812,  并不是普通的HUB75的全彩LED单元板子,,你跑题 了 ...

你自己检查下你写的啥。
WS2812只是LED驱动芯片,本身并不是、也不包含LED
“有没有比WS2812更快的全彩LED”,我也只能理解成你需要一个更快的LED驱动
“我的8百个LED的流水灯”管你多少个, 怎么排列,我提的建议也都没有问题,无非你自己怎么摆放怎么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检查下你写的啥。
WS2812只是LED驱动芯片,本身并不是、也不包含LED
“有没有比WS2812更快的全彩LE ...

你这题目含义都没有看懂哦。。。。主题是灯带驱动怎么能更快速。下面的很多解答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的,后面有兄弟推荐了双线灯带完美的解决了这问题。。。。。你说了一FPGA,,不在一个主题频道上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用FPGA了,还要用WS2812?
意义是什么?我不懂你们的想法

哈哈哈,大家都不懂,就你懂,要不要再去看看帖主的内容,人家问的是 “有没有比WS2812更快的全彩LED”,结果你说FPGA,FPGA是LED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玩意不光速度快,占用内存也小,我的WS2812一个全彩LED  SPI+DMA方式一颗LED要占用24个字节。顶不 ...

我们MCU带一个LLSI接口,就是针对WS2812这种单线灯条的,一个颜色就只占一个位。支持7个灯条,硬件接口,也可以DM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大家都不懂,就你懂,要不要再去看看帖主的内容,人家问的是 “有没有比WS2812更快的全彩LED”, ...

哈哈哈哈,笑死了,WS2812居然是LED??
在地球上,WS2812是一个LED控制器,根本不是LED
不知道你是哪个星球上来的,少来地球上装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笑死了,WS2812居然是LED??
在地球上,WS2812是一个LED控制器,根本不是LED
不知道你是哪个 ...

嗯嗯,FPGA才是。你估计看不到楼主位的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题目含义都没有看懂哦。。。。主题是灯带驱动怎么能更快速。下面的很多解答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的, ...

你嫌驱动慢,我给你一个更快的驱动,有啥问题

网友:
对对对,我从来没说过的东西你尽管脑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笑死了,WS2812居然是LED??
在地球上,WS2812是一个LED控制器,根本不是LED
不知道你是哪个 ...

眼睛用不上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嫌驱动慢,我给你一个更快的驱动,有啥问题

有没有一种可能,楼主嫌驱动慢,瓶颈在于灯(如果你能看到楼主位的图片,应该能明白),而不在于控制器,灯不换,换啥来控制不都白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