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烧写后没反应

楼主(2024-03-19):
STM32F103C8T6烧写后没有反应,可以进入调试模式,程序正常运行,也勾选了RESET AND RUN,IO口的时钟也是开启了的

网友A:
板子上拔掉下载线,芯片上电也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拔掉下载线,芯片上电也不运行?

是的,拔掉外部电源上电也是没看到灯点亮

楼主:
接了地的

楼主:
这两块的设置对不对

网友B:
十有八九晶振起振问题或者复位电路,有的电路上电快,100nf就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晶振起振问题或者复位电路,有的电路上电快,100nf就会不够

晶振起振了,复位电路10K和100NF,都能进入调试模式,不可能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起振了,复位电路10K和100NF,都能进入调试模式,不可能是你说的问题

晶振起振,不代表起振定时的检测没有溢出。

大概率程序上的时钟初始化部分,有一个检测晶振是否起振的计时,在计时溢出前,晶振并没有起振,所以程序判断起振失败了。

上电后,将rst脚对地短接一下,如果程序正常跑了,就是这个问题,将起振等待时间加长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起振了,复位电路10K和100NF,都能进入调试模式,不可能是你说的问题

进入调试模式不代表起振或者复位成功,这个问题遇到过,进入调试是仿真器复位不一样

网友:
起码弄2个管脚,给灯2个不同的状态周期切换,这样才能确认问题。没准你的灯1才亮。

还不行就随便找个例子程序,改成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