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公头电路接法的疑问

楼主(2024-03-19):
请问typec公头电路这样接对吗?
这个是用来接手机的电路板,用来测试手机。
手机直接插公头上面

网友:
上原理图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公头和母头是一样的接法吧?只是layout中位置对调?

网友A:
公头两个cc应该是只接一个? 不然没法判断插入方向

普通座是接两个cc但数据线里只有一根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头两个cc应该是只接一个? 不然没法判断插入方向

普通座是接两个cc但数据线里只有一根cc

我这个是具备typec母头功能的公头,直接接手机,设计上有些不是常规,所以发帖询问请教一下该怎么做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软件画的图,我不是钓鱼的就是好奇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软件画的图,我不是钓鱼的就是好奇问问

他用的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头两个cc应该是只接一个? 不然没法判断插入方向

普通座是接两个cc但数据线里只有一根cc

飞线确定了,一条cc还是两条cc要看设备端下拉了几个电阻,TX要接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