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CH340的VBUS引脚可以悬空吗?

楼主(2024-03-19):
MCU和CH340不用USB的5V时,采用外部电源统一供电,CH340的VBUS引脚可以悬空吗?
我见手册上,VBUS直接悬空了,这样对数据会有什么影响,有经验的坛友说一说,谢谢!

网友:
ch340没有vbus引脚啊

网友:
340没有vbus,只需要5v或者3.3v供电。至于这个5v或3.3v从usb来还是你自己给都可以。

楼主:
问题描述有误。
说的是从USB来的VBUS(5V),这个管教悬空后,D+D-差分信号也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