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跑一段时间就挂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4-03-20):
主机STM32F407+SP3485  3.3V供电,从机STC单片机+SP3485(5V供电),3485连接,机器开机时候跑一段时间485通信正常,跑一段时间后,485通信不上,要系统重启了,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样描述都看不到问题的,可能是程序,可能是电路,可能是干扰,肯能没有隔离。。。

网友B:
1、重启能解决。硬件问题概率低。
2、判断谁死机了。主机死了,还是从机死了。
3、谁死了。就查谁。猜测是407挂了。
4、一般就是数组越界,或者指针瞎指,或者中断错误(没来得及处理,溢出啥的)。。。

网友:
从机多少个站号 通讯阻塞?
通讯不用串口助手抓取数据不好分析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485程序问题了,之前遇到个相同问题:就是通讯掉帧了,数据不全,一直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重启能解决。硬件问题概率低。
2、判断谁死机了。主机死了,还是从机死了。
3、谁死了。就查谁。猜测是4 ...

主机没有死,其他任务正常运行,只是485通信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描述都看不到问题的,可能是程序,可能是电路,可能是干扰,肯能没有隔离。。。 ...

没有隔离,隔离隔离成本高

网友C:
是主机不发了,还是从机不回了?谁不工作就谁的问题,单独挂个USB转485线上去串口助手看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主机不发了,还是从机不回了?谁不工作就谁的问题,单独挂个USB转485线上去串口助手看报文 ...

主机发了,从机不收到

网友:
定位问题还得别人一步步引导着找?从机收不到,看异常时485芯片控制脚电平,看TTL能不能收到数据,都没问题找软件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没有死,其他任务正常运行,只是485通信不了

你没回答完。从机死了不~

网友:
串口ore溢出?

网友D:
(1)485是怎么驱动的,怎么接收的,用的modbus协议?
(2)用了操作系统没有?
(3)是不是用了全局变量,没做保护?
(4)485总线上挂了几个从机?

485通信异常,分为好多情况的。怎么的也得挂个usb转串口的工具在总线上,抓一下数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85是怎么驱动的,怎么接收的,用的modbus协议?
(2)用了操作系统没有?
(3)是不是用了全局变量, ...

跑了UCOS,谢谢

网友E:
485相对好调,总线上挂个485的调试器。2边发送的都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485相对好调,总线上挂个485的调试器。2边发送的都能收到。

对的,架个监听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