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egger Embedded Studio里printf要怎样才能在单片机的UART输出?

楼主(2024-03-20):
挺无语的,将keil工程移植到SES,其它功能都正常,但是printf时,它会在调试时输出到ide里的终端窗口,不能在MCU上输出,即时不使用debug,直接下载到flash,MCU的IO也无输出

几个和串口有关的函数(程序肯定没有问题,Keil中一切正常):

#define        USARTx USART2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 @brief US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x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x;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 USER CODE BEGIN 4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ART_DISPLAY            // printf重定向于USART2,需要添加此函数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如图所示:
使用printf的信息,在终端窗口显示;直接调用HAL,串口有输出。

网友A:
我从来不用自带的printf,一直用这个http://elm-chan.org/fsw/strf/xprintf.html

网友B:
估计是你这句:#ifdef __GNUC__在后来的环境里没有生效,也就是没有定义 __GNUC__,导致串口重新定向根本就没有被编译进去,也就无法执行了。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网友C:
选项页面的usemicrolib打钩,或者再写几句,采用半主机模式打印。具体方法搜printf半主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用自带的printf,一直用这个http://elm-chan.org/fsw/strf/xprintf.html

要解决printf的问题,不是自己的应用,是为了解决客户的问题。

原来客户开发的程序,网上很多例子,以及ST的例子,本身是用的ptintf,要直接方便的使用。

网友D:
Segger Embedded Studio里原生支持RTT,所以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这句:#ifdef __GNUC__在后来的环境里没有生效,也就是没有定义 __GNUC__,导致串口重新定向根本就 ...

不是这个原因。
1 在调试的时候,显示__GNUC__这一段是亮的,下面的几行是灰色的:

2 直接注释其它行,仍然是一样的效果: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项页面的usemicrolib打钩,或者再写几句,采用半主机模式打印。具体方法搜printf半主机模式 ...

我们是为客户做FAE,不是自己写程序。客户原来的程序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gger Embedded Studio里原生支持RTT,所以很方便的。

是的,可以在Library->Library I/O设为RTT,在调试的时候是方便,可脱机的时候,要的是在MCU的IO上输出。现成所有使用printf语句的应用,都在IO上输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项页面的usemicrolib打钩,或者再写几句,采用半主机模式打印。具体方法搜printf半主机模式 ...

这是Keil里的用法,SES没有use microlib的选项

网友B: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__io_putchar(int ch)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fputc(int ch, FILE *f)
这两个分别保留一个试试呢?

楼主:
看上去没有简单方法,要修改代码:

https://wiki.segger.com/Embedded_Studio_Library_IO#STD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__io_putchar(int ch)
#define UART_DISPLAY int fputc(int ch, FILE *f)
这两个 ...

都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