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3.3V/80W的电源,搜不到这么大功率,请帮忙推荐一个。

楼主(2024-03-20):
最低要求80w,最好能到100W。电源体积没有限制。
PC电源一样大都可以接受。
仅需求几个,价格不敏感。

网友A:
30A电流,我还好奇用什么接线端子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这么高的功率,线路上的损耗会非常大的啊。

网友:
TDK-Lambda 的SWS300A-3/C02   3.3V 55A
TDK-Lambda CUS250LD-3 AC-DC Power Supply, 3.3V, 50A, 85-265V, Open, Panel, PFC, 165W, CUS250LD Series

网友B:
我用过一个3.3V 20A的小模块,口香糖一半大小。说是可以多路并联。

网友:
台达拆机3.3V 30A 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A电流,我还好奇用什么接线端子

我预留了多组接口输入;所以电源端有多组输出是最理想的。
如果没有一个大电源,请推荐可以并联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一个3.3V 20A的小模块,口香糖一半大小。说是可以多路并联。 ...

请推荐下,多个电源并联更合理。

网友C:
你又不说体积,又不说供电范围。明伟电源里面不是有吗?
https://www.meanwell.com.cn/weba ... .aspx?prod=HRPG-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下,多个电源并联更合理。

很多啊。

https://www.digikey.cn/zh/produc ... Ae1wA3Cg3QH1IALri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又不说体积,又不说供电范围。明伟电源里面不是有吗?
https://www.meanwell.com.cn/webapp/product/sear ...

有没有带+/-,即中间线的电源?
+12V,GND,-12V,功率要求80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不说体积,又不说供电范围。明伟电源里面不是有吗?
https://www.meanwell.com.cn/webapp/product/sear ...

谢谢,已经找到此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