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下面的去耦电容摆放有什么技巧吗?摆放电容用了一上午时间

楼主(2024-03-20):
很多密度大的板子用0201,这个板子用了0402,费劲啊
另外现在IC设计还是必须用退耦电容吗?工艺没有突破吗?

网友:
旁路 去耦 电容我一般就近的原则,再结合方便走线来放置

网友A:
Xilinx 7系列fpga内置去耦电容了,需要外置的不多

网友B:
用贯穿式电容器节约电容数量,参考murata NFM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贯穿式电容器节约电容数量,参考murata NFM系列

为啥这种电容可以节约电容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 7系列fpga内置去耦电容了,需要外置的不多

are you sure?哪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这种电容可以节约电容数量?

由于用穿心电容可以确保去耦合路径经过电容,一个效果等于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于用穿心电容可以确保去耦合路径经过电容,一个效果等于两个。

东西是好东西,但是遇上缺货潮就要哭死了~~

网友:
当然确定
查看UG483
Some 7 series devices require fewer PCB capacitors because high-frequency ceramic
capacitors are already present inside the device package (mounted on the package
substrate)

网友:
和上面一样  就近电源脚摆,   实在摆不下  可以合并几个

比方说 挨得很近的 4个 100nf  电容, 可以合并成 一个 470nf  +10nf 电容 ,诸如此类 (实在摆不下的情况)

但是最好还是 按照参考设计那样 每个脚都耦合到

网友:
只要芯片需要供电,电源部分肯定需要去耦合电容的,具体地点是  和参考平面不同极性的电源输入脚附近。

以GND为 reference plane,电容放vdd/vcc脚附近,
大厂芯片的  硬件设计指南  有介绍的。

以VCC为reference plane,电容放GND脚附近,

比如

https://eevblog.com/forum/fpga/4-layer-board-for-zynq-and-ddr3/

"The bottom layer is a VCCDDR plane in the DDR3 area, and ground plane elsewhere. DDR3 traces are routed on 2 layers, top and in2, and all traces go over solid ground or power planes. You can see the many stitching caps that tie the VCCDDR plane to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