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还有这东西:无需接地的理想二极管,什么原理?

楼主(2024-03-20):
如题

网友A:
利用MOS的体二极管压差工作

网友:
类似于单火线取电开关供电方式,这个成本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MOS的体二极管压差工作

普通二极管压差配合周期断开理想二极管部分取点,感觉也是很拼了

网友:
这个无法做到占空比100%全开

网友B:
99% 时间导通,1% 时间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 时间导通,1% 时间取电

啥意思?你意思是有1%的时间mos管是不导通而有0.4v压降吗?那这样在大电流应用中好像不好啊,为什么mos不做成一直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你意思是有1%的时间mos管是不导通而有0.4v压降吗?那这样在大电流应用中好像不好啊,为什么mos不 ...

就是你理解的,有1%的时间靠体二极管降压取电。

0.4-0.6v的电压,靠电荷泵DCDC提升电压,给比较器、栅极驱动用。

做不到100%,就是电路有自身功耗,必须取电维持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理解的,有1%的时间靠体二极管降压取电。

0.4-0.6v的电压,靠电荷泵DCDC提升电压,给比较器、栅极 ...

也是,完全理解了。以为只是通电瞬间有压降后面就没有了。ti也是够拼的,连着都研究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MOS的体二极管压差工作

不是的,没这么简单。

网友C:
约一年前,我在淘宝上买了这个模块,测试完,跟店家沟通后给的评价如下(好评):“正向压降确实很低,但正向压降不是特别稳定,会有跳动(最大值也很小),给的解释“因为是不接地的,mos管驱动电路需要周期性充电,压降会有跳变,2%的时间会用体二极管导通来充电”,解释合理,接受”
我用普通万用表测的,应该是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约一年前,我在淘宝上买了这个模块,测试完,跟店家沟通后给的评价如下(好评):“正向压降确实很低,但正 ...

在大电流防倒灌的应用场合,并到二极管上使用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个应用比较早就见过

不接地也是比较拼

网友D:
看这么多限制条件,不敢用,还是老实用正常的ADI理想二极管控制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这么多限制条件,不敢用,还是老实用正常的ADI理想二极管控制器。

ADI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型号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I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型号是?

用过LTC4359 很稳定

网友:
用过很多确实稳定

网友:
这种用法还是有很多弊端的,这种理想二极管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