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56MHZ的rfid天线该如何测试?

楼主(2024-03-20):
如题,如何测试天线的质量?  需要买个频谱仪吗? 都要测试哪些参数?

网友A:
这个帖子的文档有关于NFC读卡芯片使用VNA和示波器两种方法调试天线,算是比较详细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17550

也可以看看NXP的文档
AN11535 Measurement and tuning of a NFC and Reader IC antenna with a MiniVNA
https://www.nxp.com/docs/en/application-note/AN1153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的文档有关于NFC读卡芯片使用VNA和示波器两种方法调试天线,算是比较详细的。
https://www.amobbs. ...

厉害厉害,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