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LWIP+DP83848 ping有时通有时不通

楼主(2024-03-20):
1 使用cubemx生成的stm32f4+lwip,引脚使用的都是ETH默认引脚,未使用操作系统
2 使用外部50M晶振给PHY使用
3 ping的时候,大概5包能ping通一包(能ping通的包返回时间基本都小于1ms),没有ping通的包返回请求超时(我是stm32设备与电脑直连,通过winshark抓取,抓取不到stm32设备的响应包)
4 读取PHY寄存器数据正常
5 PHY芯片使用DP83848,板子是公司同事画的,不太方便放图,但我初步感觉原理图没啥问题

想请教各位,大概可能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目前我也无法判断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希望网友能给个调试的思路,感谢各位!

网友(2024-06-10):
最后ping通了吗,我也差不多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地线,还有晶振,有些劣质晶振频率是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