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操作几百V的DC电源,外加什么的保护开关?防止触电之类的

楼主(2024-03-21):
如题。。。。。

网友A:
B型漏电断路器,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型漏电断路器,你值得拥有

您好,方便推荐个购买渠道吗?我去京东找不到。

网友:
这些都是做项目或者外贸用,正常渠道很难买到,我也没渠道

网友:
电磁式漏保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方便推荐个购买渠道吗?我去京东找不到。

去正泰官方店看看,淘宝有的。B型新能源专用,一个要300-400块是普通的10倍的价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正泰官方店看看,淘宝有的。B型新能源专用,一个要300-400块是普通的10倍的价钱。 ...

这些和正常家用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直流,没有真正的接大地,漏电保护能起作用吗?或者说如果只碰到一极也没有危险呀,碰到两极那谁也救不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和正常家用的有什么区别?

家用是AC型或A型的不能检测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流,没有真正的接大地,漏电保护能起作用吗?或者说如果只碰到一极也没有危险呀,碰到两极那谁也救不了呀 ...

直流好像有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没有真正的接大地,漏电保护能起作用吗?或者说如果只碰到一极也没有危险呀,碰到两极那谁也救不了呀 ...

我做实验的那个DC电源是输出800V,电流3A的,这种电源是不是没隔离的?

没隔离的是不是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实验的那个DC电源是输出800V,电流3A的,这种电源是不是没隔离的?

没隔离的是不是有用? ...

没接地应该没用的。
不要双手同时接触正负极,同时接触正负极没有任何装置能保护你不触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实验的那个DC电源是输出800V,电流3A的,这种电源是不是没隔离的?

没隔离的是不是有用? ...

这种电源不太可能不隔离

网友:
戴橡胶手套

楼主:
一语惊醒,谢谢提醒。

网友:
据说高压直流比高压交流危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