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9252的EtherCAT通信最低通信间隔能到多少?

楼主(2024-03-21):
使用STM32F405作为从机,spi连接LAN9252,再通过EtherCAT连接控制器。
以前是100mS刷新一次数据,通信非常正常。
现在数据链路中增加了一个需要快速响应的设备,控制器就设置来1ms刷新一次数据。
结果LAN9252就死机,通信异常了。
请问一下各位大虾,这种结构能够支持1mS通信一次吗?

网友A:
统计一下主循环调用周期,要保证主循环1ms内调用1次就可以;我现在LAN9253+FMC,做500us以内扫描周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计一下主循环调用周期,要保证主循环1ms内调用1次就可以;我现在LAN9253+FMC,做500us以内扫描周期没问题 ...

EtherCat连接成功后,主循环周期在好60-80个mS。
连接成功之前,主循环周期在2mS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EtherCat连接成功后,主循环周期在好60-80个mS。
连接成功之前,主循环周期在2mS左右 ...

那不行,调用ethercat的主循环要比主机扫描周期短才行,要不就会报错

网友:
啥程序,主循环要这么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