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485接收第一帧总是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4-03-21):
如题,初始化定时器和串口485,然后在串口接收中断里面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buffer,然后开启定时器同时定时计数器清零,定时器我是按0.5ms时长判定,如果超过0.5ms没收到数据,就进入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把设的标志为置1,在main里面检测到标志位如果置1了,就认为一帧数据接收完了,开始解析收到的数据。如果在0.5ms内又接收到了新的数据,我就把计数器清零,继续等待接收下一个字节,认为还是同一帧数据。
现在串口助手发送第一帧给MCU,MCU接收后存入BUF,再把BUF的数据发到串口助手,发现第一帧总是不对,但是从第二帧开始就都对了。第一帧我尝试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回传的数据都没问题,然后我再一帧一帧发,也没问题。
现在就是第一帧发一长串数据就出错,也不知道怎么查,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接收完或者打算接收时,清下寄存器,你这可能有干扰,第一个数据存寄存器了,要不就rx上加电容
再有一种可能接收和发送切换慢了

网友A:
传言 RS485 在发送完,不要立即从发送切换成接收,因为这个时候,总线上还是一个有数据状态。
稍微等一下

网友:
我碰到过是485芯片的问题,后来我们换了美信的485芯片,就没有第一帧数据错误了

网友:
0.5ms肯定不可靠,大多是换向的问题,换向后延时一下再发,发完延时一下再换向

网友:
按照这个帖子 18 楼先排查一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6&pid=12090137

另外串口接收一般都建议使用 DMA 环形接收,配置好就不用动,来数据会自动一直往 环形 buffer 写入,主程序周期性去取数据即可,譬如参考这个代码: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 ... ge/usr/app_bridge.c
使用 cduart_rx_handle 来接收环形缓冲区的数据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言 RS485 在发送完,不要立即从发送切换成接收,因为这个时候,总线上还是一个有数据状态。
稍微等一下 ...

正常是不需要等的,只要确保停止位已经发送完毕就可以切方向了

顾虑的点是:线很长,停止位前的跳变可能会反射回来,反射传输需要时间,在反射回来之前切成输入,可能会收到反射回来的干扰
还有是担心:错等发送寄存器是否空闲,没有等真正的总线空闲,这时候数据还正在发送,所以加点延迟

对于第一点顾虑:
线长的话,速率一般也不高,停止位发送的时间基本已经大于反射所需时间,不需要额外等待
反射真存在的话,应该加终端匹配电阻消除反射

发送前倒是要等待,特别是速率高的时候,因为接口芯片从休眠到唤醒需要一定时间,如果没有等待就立即喂数据,前面的数据位会畸变
不过一般用 io 口切换不用担心,因为操作 io 口切换也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够接口芯片唤醒了(使用硬件 DE 控制的话,开头配置一两个 bit 的提前时间即可)
速率越高的接口芯片,唤醒的时间也相应越短

发送完毕加延时弊端倒是很多,譬如对方快速回包,通讯会出问题,见了太多抱怨这种问题的人,最近一次是昨天下午

网友C:
0.5mS这个时间是没道理的,帧与帧之间空闲IDL通常需要3个半字节,根据你的通讯波特率可以实际算出这个时间。
整帧发送如果没用DMA,单字节发送完需要等待发送完成标志。接收是单字节的吧?不需要在中断里初始化定时器清零什么的,只需要收到第一个字节计时就行。
485的话需要确保你的485收发器的发送使能DE是先打开的,否则你第一帧的前几个字节是有可能没发出去的。

楼主:
查出来为什么第一帧数据一定出错了,发现在中断加了启动定时器的语句以后,接收数据就不对了,尝试在接收中断设标志位,在主程序里面再去开定时器发现也是不行。但是很奇怪,第二帧开始就一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mS这个时间是没道理的,帧与帧之间空闲IDL通常需要3个半字节,根据你的通讯波特率可以实际算出这个时间 ...

波特率设的115200,一个字节起始位加停止位一共10位,3.5个字节时间算出来大概是0.303ms,我用0.5ms超时认为一帧结束
程序里面有接收完成标志判断if ((__HAL_UART_GET_FLAG(&g_rs458_handler, UART_FLAG_RXNE) != RESET)),我试过进入这里再开启定时器,也是会第一帧错误
我在初始化的时候是把RE设为0接收,另外写了一个发送函数,第一句就是把RE设置为1

楼主:
问题解决了,第一次进入接收中断开启定时器,计时时长超3.5字节长度认为一帧结束,总是第一帧出错的原因,在图上这个函数HAL_TIM_Base_Start_IT()里面要加入一条,先清除更新中断__HAL_TIM_CLEAR_IT(htim, TIM_IT_UPDATE);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要加这一句的原因还没搞清楚,感觉HAL库操作STM32挺难用的,如果还要修改ST官方库函数,会增加学习和使用的难度,但是寄存器操作也很费劲,标准库函数ST又不更新了,现在主推的是HAL库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不需要等的,只要确保停止位已经发送完毕就可以切方向了

顾虑的点是:线很长,停止位前的跳变可能 ...

遇到过发送数据完立刻换向导致对方收到的数据出错,你说的立即回复这种也遇到过,需要双方的约定,有的CPU速度快换向就是快,反之就是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第一次进入接收中断开启定时器,计时时长超3.5字节长度认为一帧结束,总是第一帧出错的原因, ...

HAL库使能中断的时候都要先清一次对应的中断位的,有了这个经验,下次用别的外设照做就行了,不要尝试去修改官方库,习惯以后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为什么第一帧数据一定出错了,发现在中断加了启动定时器的语句以后,接收数据就不对了,尝试在接收中 ...

不能在回调里使用阻塞接收,等这段时间定时器很可能已经超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第一次进入接收中断开启定时器,计时时长超3.5字节长度认为一帧结束,总是第一帧出错的原因, ...

不要改库函数,你把回调里的阻塞接收去掉,放在回调外面,回调里只设置标识位,串口接收不要一次收1个字节,这样收到1个字节就关一次串口中断,缓冲区设置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