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DDS芯片AD9834共用一个有源晶振问题求教

楼主(2024-03-21):
RT :两片DDS芯片AD9834共用一个有源晶振,75MHZ。

1、通断电,一片AD9834随机起不来,换上独立的晶振没问题。
2、用了与门SN74AHCT1G08DBVR,来做缓冲器,把晶振信号接过来给另外一个AD9834提供时钟源,还是那片AD9834随机起不来,用示波器测,信号频率没有问题,峰峰值值少了100mv,估计飞线也有影响。
3、调频、调幅、相位调节基本都搞好了。
4、请教用啥片子做晶振时钟信号的缓冲器?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不是驱动弱的问题,而是驱动强产生了反射,建议输出串电阻,末端并上[电阻串电容]来做吸收
更严重的问题是共地不良,建议两个板子就近焊短粗地线

网友:
75M的功分器已经不难做了

网友:
共地了吗?
不要说架空高压线飞一根线就完事,
再差也弄个双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驱动弱的问题,而是驱动强产生了反射,建议输出串电阻,末端并上[电阻串电容]来做吸收
更严重的 ...

赞同。

目测楼主的专业不是硬件直接相关。直接单端飞线,适合普通的开关类控制场合;不适合直流小信号,易被干扰;不适合75M时钟信号,弱驱动且无较短的信号返回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驱动弱的问题,而是驱动强产生了反射,建议输出串电阻,末端并上[电阻串电容]来做吸收
更严重的 ...

共地了,电源和地接一起的,明天我再接个短地线看看。

网友B:
时钟缓冲器可以看下CDCLVC1102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缓冲器可以看下CDCLVC1102这种的

好的,我去搜下。

网友:
高速放大器行不行?

网友:
缓冲器,阻抗匹配,二方面考虑。
实验室测试,在室温正常,85℃和现场最低温度极限测试一下,彻底不会出现才行

网友C:
看有源晶振是正弦波信号还是方波信号。
正弦波信号应该是受影响的

网友:
TDK矩形波输出的有源  或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有源晶振是正弦波信号还是方波信号。
正弦波信号应该是受影响的

正弦波,我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地了,电源和地接一起的,明天我再接个短地线看看。

我知道有供地,只是不良好
我说的短粗线就近连接是指:两个 pcb 靠近摆放,在两个芯片之间的位置附近,把 pcb 边缘覆铜刮开,然后焊短粗线连接两个 pcb,线越短越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共地了,电源和地接一起的,明天我再接个短地线看看。

你不是有射频屏蔽线嘛?剪一段用它的线芯和地层,连过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有射频屏蔽线嘛?剪一段用它的线芯和地层,连过去看看

对的,我找了同轴和那种屏蔽线,准备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供地,只是不良好
我说的短粗线就近连接是指:两个 pcb 靠近摆放,在两个芯片之间的位置附近,把 ...

应该是治好了,谢谢大家,哈哈。

网友C:
正弦波会受外界旁路电容的影响,改成有源方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会受外界旁路电容的影响,改成有源方波就好

好,我去找下方波晶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治好了,谢谢大家,哈哈。

此时只连接屏蔽线线芯及地层,不用铜柱连接两块板子,工作正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时只连接屏蔽线线芯及地层,不用铜柱连接两块板子,工作正常嘛?

不用铜柱子连接,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铜柱子连接,也是正常的。

嗯嗯,感谢分享

网友E:
我就是50m晶振出来各串联一个10欧姆到2片9834,没有任何问题,实际用过

网友:
解决了厉害,高速信号的回流路径参考地线很重要,阻抗不匹配导致的反射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50m晶振出来各串联一个10欧姆到2片9834,没有任何问题,实际用过

好的,我画个板子,放到一个板子上,不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缓冲器可以看下CDCLVC1102这种的

这个好,还便宜。

网友:
75M的晶振你用200M的示波器测不出方波来……

这种DDS单元模块一开始就应该把参考时钟输入也预留个SMA座。

网友F:
楼上说的是完全正确的,试试用20兆示波器测方波基本上过了3兆就开始圆了,方波的谐波分量太厉害了。但其实75兆的频率应该已经可以用正弦输入了。在要求很高的数控系统里,1G的时钟也肯定是圆的,虽然输出的时钟是被整形的方波,但那些时钟基本都在500k以内了。如果真需要严格的输入,还是不能直接捏在一起的,还是要多几个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的是完全正确的,试试用20兆示波器测方波基本上过了3兆就开始圆了,方波的谐波分量太厉害了。但其实7 ...

上班了我再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的是完全正确的,试试用20兆示波器测方波基本上过了3兆就开始圆了,方波的谐波分量太厉害了。但其实7 ...

我测下,30M基本是正弦波了。

楼主:
画了个板子准备发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