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8.0.1 released

楼主(2024-03-21):
KiCad又发布新的版本了。更新的速度,点个赞!

网友A:
大版本更新后通常都会出一大堆bug,起码四五个子版本后才会相对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版本更新后通常都会出一大堆bug,起码四五个子版本后才会相对稳定……

是的,基本是都是修补bug。

网友B:
呃,刚刚装上8.0.0,还没研究完呢。

KiCAD升级可以直接覆盖升级吗?毫无感觉那种。
还是需要卸载旧版本再安装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刚刚装上8.0.0,还没研究完呢。

KiCAD升级可以直接覆盖升级吗?毫无感觉那种。

同一大版本直接盖,而且不同大版本可以并存,例如7.0和8.0可以同时装,然而工程文件通常是可升不可降,所以用高版本打开旧的工程前最好先备份。

网友:
为何开启了 启动自动更新  也无法运行自动更新的功能?

网友:
今天刚打开软件,就提示升级了。

网友C:
虽然有了这个更新提示,但是为什么点查看详细或者打开下载页面,Edge都没有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了这个更新提示,但是为什么点查看详细或者打开下载页面,Edge都没有地址 ...

这是下一个版本即将修复的bug……

网友D:
非盈利的软件还是不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盈利的软件还是不够好用

我最近开始研究KiCAD,目前原理图还没画完,我感觉至少原理图这一部分,很好用。